天行者1900配电机问题

楼主(2014-01-01):
准备入手FPV。飞机是天行者1900。电调60A。6S电池。飞机上以后会加装图传和一些其他的设备。不知道买多大的电机。希望老手们给点意见。 还有 D10陪切糕433可以远航吗?

网友A:
D10陪切糕433-----当然可以。
有疑问的地方是你的无线图象传输如果是5.8G,传输距离比较短;如果是1.2G的图传,可能会和你遥控器发生干扰。

网友A:
飞机是天行者1900---------是2013版吗? 如果是旧版本飞机,只能使用9X6的桨,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天行者1900---------是2013版吗? 如果是旧版本飞机,只能使用9X6的桨,效率低下。

2013的。用多大的浆呀。陪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陪切糕433-----当然可以。
有疑问的地方是你的无线图象传输如果是5.8G,传输距离比较短;如果是1.2G的图 ...

5.8G图传。配的平板跟踪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5.8G图传。配的平板跟踪天线

多大功率的5.8G发射机?

新版2013,使用郎宇2814 kv880+11X5.5+3S= 1.16公斤拉力+17A电流,  非常省电;
如果你觉得的推力小,可以使用12X6的螺旋桨:2814 kv880+12X6+3S= 1.6公斤拉力+23.5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