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A2m 连续炸鸡两次

楼主(2014-01-01):
主控Dji A2m
遥控器Futaba14sg(用的A2M集成的一体接收机)
飞跃1000机架
电机恒力4830 kv370
好盈铂金30A电调
机器开gps模式,找到gps信号,前一分钟能稳定飞行,突然机身前后摆动,幅度越来越大,最后炸鸡。(遥控器不受控制,飞行手没有做任何遥控控制摆动)第二次还是同样情况。基础感度 横滚 俯仰 航向都是250. 姿态感度俯仰 横滚 垂直 都是300,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只想知道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B:
感度太大了。把感度调低再试试看,基本应该在180左右就OK了,不要超过200.

网友C:
为啥关键时镜头移开了

网友:
感度太高了吧,调试时候最好循序渐进,不然都没机会救了,就是你这样震荡越来越大

网友D:
回复楼上,看图片像是 DAPU 6S 5200MA 电池。 不知道这个跟电池怎么扯上的关系呢? 我自己组装的 6S 5200MA 电池,飞WKM大8轴 ,照样飞没问题。 期待楼主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这样的低度看情况不对应该直接关油门还去保持那样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知道用的什么电池

Puda 5200毫安 6s电池。

网友E:
又是大疆 新年出师不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太大了。把感度调低再试试看,基本应该在180左右就OK了,不要超过200.

之前调的200,感觉有点不够,后面增加到300,明天准备装好Iosd,试试飞行,找到数据,希望明天不要炸的太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大疆 新年出师不利啊!

A2 最近问题比较多。12.24还有个朋友5D3都炸了,他也是用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关键时镜头移开了

一下激动了,我想尽量不要让控制板这地,还好这次只是打断两根浆。

网友F:
这视频不能说明问题吧,最起码没看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楼上,看图片像是 DAPU 6S 5200MA 电池。 不知道这个跟电池怎么扯上的关系呢? 我自己组装的 6S 5200MA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794&extra=page%3D1 这个朋友的飞机跟我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视频不能说明问题吧,最起码没看到控

后面飞机摆动越来越大,速度慢慢下降,最后挂了两个浆,还好么什么损失。

楼主:
朋友们可以参照一下这个帖子,跟他的问题感觉差不多。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G:
我的wkm也是一样的出现过这个样子的情况 不过我的没这么大的度,  小度,没炸!!

网友F:
感度确实太高
前几天见悟空240的感度,起飞20秒,炸,跟你这差不多

网友:
调节感度  这个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像是感度高了。。

网友H:
你这个摆动 就是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wkm也是一样的出现过这个样子的情况 不过我的没这么大的度,  小度,没炸!!

后面怎么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面怎么样了?

810  没这个幅度大  也是左右晃 感度在180到190左右 可以确定不是感度的问题,在离地面差不多接近1米左右 果断关了油门!  已经吓尿啊!!

网友I:
感度有点儿 太高了吧,这个看似自激现象,试试低感度,然后在查查飞控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摆动 就是感度的问题!

明天把感度调低点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度有点儿 太高了吧,这个看似自激现象,试试低感度,然后在查查飞控安装的问题

谢谢,明天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810  没这个幅度大  也是左右晃 感度在180到190左右 可以确定不是感度的问题,在离地面差不多接近1米左右 ...

哈哈,大机器炸鸡太恐怖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天把感度调低点试试,谢谢。

你吧调节感度 定义到旋钮上面
用旋钮去调节1!! 我的6轴开始也是震动很大 跟你类似 不过幅度没这么大 我是定义在三段开关上的!!往下调节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度确实太高
前几天见悟空240的感度,起飞20秒,炸,跟你这差不多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吧调节感度 定义到旋钮上面
用旋钮去调节1!! 我的6轴开始也是震动很大 跟你类似 不过幅度没这么大 我 ...

学习中。

网友J:
这个是我飞的,

按以前调NAZA V1和V2的经验来看,感度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小幅度的振荡,这时再调小感度到消除震荡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开始调到200时,有点小的晃动,感度不够,加大到300,前一分钟的样子感觉还可以,没出现明显震荡,突然就自激了,完全不受控,直至炸机

再调到220测试,还是悬停,出现摆动后突然就侧翻,又是咣铛一下

应该不是感度的问题捏

网友:
怎么跟扭秧歌似的

网友:
难道飞控一点平衡作用都不起吗

网友:
如果觉得不够感度不够那么应该是每次10%那样往上加的,即使是飞1200mm轴距的8轴也没有调到这么高的感度的

网友:
感度一次增加10%左右,这样200到300的增加貌似不科学。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gps的方向是否正确,方向搞反了也是炸的多。

网友:
再一个,以前NAZA飞450时,最高调到250,也只是振荡,从没有说自激炸机,A2作为顶级之做,出这种情况,也未免说不过去吧

网友:
基础感度 横滚 俯仰 航向都是250. 姿态感度俯仰 横滚 垂直 都是300
這是我見過感度調最大的參數試一下調小點吧!感度太大有可能會擺動

网友:
这个是感度太大自激了。

网友:
这个感度调的不是一般的高啊,楼主调这么高的想法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您好,首先对您的故障表示关切。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故障资料,例:(IOSD数据, 飞机照片)。

请您尽快联系我qq:2355602804,我会协助您找到炸鸡的原因。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之前调的200,感觉有点不够,后面增加到300,明天准备装好Iosd,试试飞行,找到数据,希望明天不要炸的太 ...

装了IOSD 你也看不懂数据,更何况,IOSD Y 值得数据并不是准确的!普通模友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装了IOSD 你也看不懂数据,更何况,IOSD Y 值得数据并不是准确的!普通模友看不懂的!

您好,IOSD记录了飞机的实时数据,没有不准确一说,不知您是从哪里听说的!

网友:
表示关注,楼主再接再厉。虽然我用是NAZA,但我用默认的感度感觉也非常稳了

网友:
估计不仅是感度的问题,你是新手吧,怎么弄了这么大的机器,呵呵,你还是好好检查吧,这么好的飞控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的,即使感度高了,所以你还是从头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我飞的,

按以前调NAZA V1和V2的经验来看,感度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小幅度的振荡,这时再调小感 ...

那你就继续减小啊

楼主:
今天测试把感度调低问题暂时解决。感谢各位大神相助。

网友:
找到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