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14SG对FUTABA SBD-1***进行设置

楼主(2014-01-01):
收了两个FUTABA SBD-1***,网上只有FUTABA SBC-1和电脑CIU-2的设置方法,因T14SG自身带有S.BUS伺服机设置功能,想用该功能设置FUTABA SBD-1***,不知道行不行?求知。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T14 ,啥都不知道

网友A:
如果说sbd-1是sbus2的端口,理论是能设置的.但控能读到什么数据,就不清楚了.14sg一般是用来设置舵机的.你可以先看看,我有一片14sg的sbus2的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sbd-1是sbus2的端口,理论是能设置的.但控能读到什么数据,就不清楚了.14sg一般是用来设置舵机的.你 ...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sbd-1是sbus2的端口,理论是能设置的.但控能读到什么数据,就不清楚了.14sg一般是用来设置舵机的.你 ...

教程在哪里?我先试一试,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在哪里?我先试一试,多谢指点!

论坛不是有搜索功能么?搜索14sg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