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问一下,apm2.6左右倾斜的时候跟地面站是反的,怎么办?

楼主(2014-01-01):
求救,问一下,apm2.6左右倾斜的时候跟地面站是反的,就是机身是左倾,在地面站上显示右倾,机身右倾,地面站上是左倾,怎么办?

网友A:
地面站上的那条横线是指地平线,所以,地面站没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上的那条横线是指地平线,所以,地面站没反

我是说那个机身的实际姿态和地面站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那个机身的实际姿态和地面站是反的

把鼠标的光标移动到地面站显示那,点右键选russiad  hud试一试

网友A:
你设想下你的显示器是在飞机上的,你的飞机左偏,地平线是不是看起来是右偏

晕,怎么解释~~~总之是没反了~~

网友:
刚开始用我也觉的是反的,但后来仔细想想,确实没反,空地球就是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想下你的显示器是在飞机上的,你的飞机左偏,地平线是不是看起来是右偏

晕,怎么解释~~~总之是没反了 ...

知道了,之前是吧那个绿色的当成飞机的视角了,后来楼上的说了一下就知道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鼠标的光标移动到地面站显示那,点右键选russiad  hud试一试

谢谢,之前把那个绿色的当成是飞机视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那个机身的实际姿态和地面站是反的

掏出手机,打开拍照,看画面左右摇晃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掏出手机,打开拍照,看画面左右摇晃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没想到泡泡老师都来了,已经发现是我弄错了,谢谢啦!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泡泡老师都来了,已经发现是我弄错了,谢谢啦!

其实,在APM课程里,我有提到过这一点的,应该是你上课开小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