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四轴带微单的吗?参考一下配置!

楼主(2014-01-01):
我是飞越650架子。NAZA V2。

现在准备升级电机,以后想上微单,所以想在此次升级中将动力一次性搞定。不知道有没有四轴挂微单前辈,来给点意见呀。

网友A:
16的碳管四轴挂微单吃力了一点,最好不要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的碳管四轴挂微单吃力了一点,最好不要这么干

哦。那好吧。如果想挂微单,不光是轴数可能需要增加。你的意思是,机架的碳管也需要加大是吗?

楼主:
顶顶睡觉云了

网友B:
20*8松木机臂挂微单的路过,表示16碳管有富于

网友C:
16mm的碳管只要轴距不是太大,挂微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可以考虑把飞跃650改造成上下X8,挂微单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航时还长!
至于动力,要看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动力系统了,另外脚架用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的碳管四轴挂微单吃力了一点,最好不要这么干

16的碳管强度低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mm的碳管只要轴距不是太大,挂微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可以考虑把飞跃650改造成上下X8,挂微单一点问 ...

改造成上下X8还不如直接弄6轴吧, X8更贵吧

网友:
4轴多大轴距带微单最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m的碳管只要轴距不是太大,挂微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可以考虑把飞跃650改造成上下X8,挂微单一点问 ...

飞越650的机架。轴距650.不想改x8,如果就四个电机,请问需要多大的电机,现在我用的是4S电。可不可以就用4S动力挂载,现在纠结于朗宇的3508 580KV和4108  60KV这两个电机,不知道用哪个。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挂微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m的碳管只要轴距不是太大,挂微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可以考虑把飞跃650改造成上下X8,挂微单一点问 ...

脚架就是原装的,可折叠的碳脚架。你是怕重了,脚架受不起??
现在起飞重量2.2kg。减云现在的云台跟鹰眼估计2.0kg。再加上以后的微单+nex-5t相机,4kg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8松木机臂挂微单的路过,表示16碳管有富于

你的意思是。飞越650挂微单完全没问题?

网友B:
3508和4108选的话肯定4108啦,有点富裕总是好的
飞跃650的话微单加云台不过增加500g左右啊,总重应该在2500g以下吧
你咋那么重呢,零度飞控还是10000mah
我原来的飞越680六轴3510,1147,5000ma电可以9分钟啦(包括微单舵机云台630g)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的机架。轴距650.不想改x8,如果就四个电机,请问需要多大的电机,现在我用的是4S电。可不可以就用 ...

我个人认为,4轴挂狗,6轴挂微单,8轴挂单反,属于现在最普遍的情况,效率也比较高。
就像DJI的S800一样,就是给微单设计的6轴。

4轴挂微单不是不可以,缺点就是飞行时间短,安全系数有低。
如果一定要4轴挂,预算充裕的话,直接上TM4014或者TM U5,我个人比较倾向TM U5,专门为多轴长航时设计的。
如果预算少的话,也可以选择同级别的朗宇。

上大电机的同时要配合更大的桨(比如14寸或者以上)和6S电池,才能保证飞行的稳定性和航时。可以尝试6S 6000mAh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就是原装的,可折叠的碳脚架。你是怕重了,脚架受不起??
现在起飞重量2.2kg。减云现在的云台跟鹰眼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改X8,要注意脚架的问题,有可能会档下面的桨。
4KG的起飞重量对于650来说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造成上下X8还不如直接弄6轴吧, X8更贵吧

改造X8是不是比6轴的价格高要看怎么改了......
一套6轴机架机上6个电机、6个电调,价格也不低!
选的好的话,两套方案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关键是X8的飞行时间、载重,都比6轴要好,而且方便携带。
就算将来想挂单反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08和4108选的话肯定4108啦,有点富裕总是好的
飞跃650的话微单加云台不过增加500g左右啊,总重应该在250 ...

微单加云台不过增加500g?老兄你用的什么微单,什么云台,这么轻?
650挂微单,机架、电池、云台、微单、脚架,全加起来你能控制在2500g?
求配置!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