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perx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4-01-01):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1_01_205238.956_177.1.00.21
,
具体现象是:上电掰杆,
电机
不转,推油门电机启动,但是4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网友A:
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回楼上,电调已做了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饭饭。

网友B:
同求:今天在外场航拍,六轴。第一个起落一切正常。
第二个起落接好动力电后,掰杆起动,六号电机没反应,其它电机正常。插拔了几次电池后又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以后飞心里好没底呀!!!

网友C:
楼主怎么不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