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惹得祸!买了个168的K8怎么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4-01-01):
电脑系统是XP s3的
原来装了小姨子的驱动,但是这次无论怎样都无法装载
到最后就是一个死机!
有个细节就是插上电脑时的提示音好像与其它USB设备不同,
就是少了个调调!原本提示音是-哆发,但是只有-哆!很郁闷
那位大神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K8的驱动需要直接安装 不能通过K8来安装

网友A:
看来楼主对电脑不熟

楼主:
请教!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对电脑不熟

嗯,我看也是!

网友B:
关机还是直接拔电源插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还是直接拔电源插头么。。。。

难道还有别的关机方法?想不到我关机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k-bar-右键重新安装驱动
lz试一下

网友:
内啥LZ弄好了没 不行我给你弄吧 418510278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这个硬件  手动安装就可以了   驱动位置:C:\Program Files\VStabi_53\driver   手动找到这个位置

网友:
小姨子跟K8有什麽关系?

求科普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