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做小铣

楼主(2014-01-01):
做了半个月了 只做了这些  发张图片 老师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接着做
http://b170.photo.store.qq.com/psb?/V10pJL2R0b9Nmc/6u0h7h3eeIBpPOTBCv*TXeKCFxlY*q4k9A8GqAEIxBw!/b/dHfKYWVtFQAA&bo=gAJUAwAAAAABAPI!&rf=photoDetail

网友:
精度估计难做好

网友:
厉害呀 第一次见

网友:
Z轴 加 锥齿轮 转个角,除了 能稍微降低一下高度,好像没有别的好处,反而因为锥齿轮啮合间隙,导致回差更大。。。个人感觉  如果不是特殊必要,还不如联轴器直连。。。。。

网友:
等看成品

网友:
架子结实,线轨漂亮,但这种轴承座子好像不太好,精度差,和这机器有点不搭调

网友:
六十瓦的直流电机做主轴,还是别提‘铣’了

网友:
LZ有钱,有时间,有技术。看直播学习。

网友A:
身板很好,但是轨道差,这样组合起来无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板很好,但是轨道差,这样组合起来无精度

兄弟  你给点意见  现在改还来的急   谢谢了

网友:
够牢固。楼主继续。

网友:
轴承座换好点的吧这种没精度可以言。二个导轨靠得太近了。安装面怎么也得上磨床。当然如果你要求不高的没什么不可!

网友:
导轨还是换燕尾滑台吧,参照成品铣床,燕尾的好处是间隙可以调整,这样精度可以有保证。建议使用X宝上的长燕尾,尽管质量一般,也感觉比你这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