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教4S加KV930的电机如何配桨?3D电动鸡鸡用

楼主(2014-01-01):
就是这个银燕的BL2220  KV930的版本,之前是3S配11寸桨飞3D板机很好用,后来换了轻木机,重量加大了,还想用这个电机,就想上4S电,电调是好赢PENTIUIM-40A,请问配多大桨,及这个电机是否上4S电?

这个电机淘宝在搞活动,如果可以上的话,我还打算再买个呢,希望有此经验的模友解答疑惑

现在准备配的轻木机是1.1米翼展,套材机,自己做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不负载的话

网友:
朗宇的2216KV900用1045的桨都能用4S,这个2220应该更没问题了

网友A:
我有这种电机两支,全新没拆封,KV1200的,楼主是否有意

网友:
多重的飞机?用4S的话kV太高了,上到10寸桨就到极限了,不适合大翼展的3D机啊,最好换个。

网友:
2212的朗宇可以用4s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种电机两支,全新没拆封,KV1200的,楼主是否有意

我的是930KV我都觉得大了,1200KV更不可能用4S电了,试问你出这个电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如果2220拉力不够的话,打算买2815呢,同时这个电机放在小点儿的鸡鸡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930KV我都觉得大了,1200KV更不可能用4S电了,试问你出这个电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如 ...

那位的意思是你换了kV1200的电机然后用3S电池达到更大的功率,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位的意思是你换了kV1200的电机然后用3S电池达到更大的功率,呵呵呵……

好吧....
看来帖子要沉了,回头我自己试吧,八寸到11寸各买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