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1 v2 BL都有什么区别?那个版本最好?

楼主(2014-01-01):
如题,问下哦,想入一个,现在对小鸡好感兴趣,优点多多,没场地限制,没时间限制,静态也好精致。

网友A:
喜欢在家里飞就买nano cpx(动力与锁尾表现比mcpx好,更耐炸)
喜欢在外面飞可以mcpx bl 动力杠杠地。。。 只是和所有尾电机飞机一样,风中金鱼尾。
其实外面飞130x最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不能没事当轰炸机玩(虽然一般炸鸡也没有损失,但是和ncpx比耐炸还是不行地)

楼主:
有一台基本全改的130X确实手感很好,但飞的有点舍不得,想搞台耐炸点的,哈哈技术不好又想练3D。问下NCPX搜了下淘宝,是国产的叽叽吗?不是BLADE的?

网友B:
上次优惠弄了个mcpx v2,还是RTF版的,DX4E的控,在家飞飞真心不错。mcpx BL 只能用DX6I以上的控,我不知道,弄了个回来一直都没玩,准备先拿mcpx练好技术再说,纯新手啊!

楼主:
主要看中BL的双无刷不需要怎么升级。不知道又没人飞,感觉怎么样。

网友C:
Mcpx v1和v2很相似,v2锁尾稍好,但还是不完美。另外这两个都停产了。BL版本是双无刷,个头大点,但是技术不过关就千万别在屋里飞,破坏力太大。。。Ncpx也是Blade的,体积小适合在屋里飞,缺点是主马达寿命短,我的都换了起码四个了。

网友D:
V1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E:
双11我入手bl了,动力过猛啊,极度不适应,屋里飞稍碰就零件四处飞,脚架、主旋翼、大齿盘、还有个小轴承、拉杆,我知道是卸力的需要,但这样找零件很麻烦的,前两天一个电小炸3次,最后一次在地上找零件花了半个小时,很是郁闷,基本这机被我静态了,可怜了那7个电池了。刚才又入手mcpx,现在新春打特价,神机应该不会再让我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