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机电机改伺服电机可行性构想

楼主(2014-01-01):
现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价格很高。如5.5KW的要几K块。。。这几天拆了几台伺服电机发现里面的结构同三相异步电机差不多。不同的是转子。线圈。还有后面的编码器。以下是我构想不知行不行。找一台烧掉线圈的5.5KW三相异步电机   将里面的线拆掉按照伺服电机的线径同圈数下线,接线。接出UVW三相线。。。下一步改造转子。原先转子不用了。照那个数据车一个,转子外面配上永磁。(这个永磁现在不知哪有卖怎么固定)。下一步配上一个2500线的编码器。不知这样行不行。。问题有。。。改过线圈后两种电机的磁通量不知道对不对。哪有这个伺服电机的线圈参数。这个想法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可不可行?请坛友指教

网友:
我是想把伺服改成交流异步~你倒好翻个身了~最好的方案变频器+异步电机+编码器~不用改额~就是异步电机个头很大

网友A:
鄙人认为完全可行。只是转子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鄙人认为完全可行。只是转子难弄。

同意,可行。我觉得如果三相电机用原来的线圈是最好的。毕竟原先的线圈经过计算,磁通量是最佳的

网友B:
其实世界上有种东西叫交流异步伺服电机,电机本身就是一个交流移步三相电机,尾端带编码器。有些变频器可以驱动且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世界上有种东西叫交流异步伺服电机,电机本身就是一个交流移步三相电机,尾端带编码器。有些变频器可以 ...

兄弟说的是老款的交流伺服电机。已经淘汰了。目前的交流伺服电机都是永磁电机。

楼主:
今天把一个好的伺服电机拆了。看线圈的是怎么排列的。。拆的是1.5KW电机。总共是36槽用0.59铜线,三根铜线并在一起绕。四对极。三相。每相分大小线圈各四个。Y接法。。。谁有大伺服电机的数据啊。(5.5KW以上的)如果这个能改成功那下一步就得改驱动器。。原来的驱动肯定带不动这么大的电机。坛友有改过驱动器吗?

网友:
伺服电机就是重新设计的、特性曲线改版过的普通电机加个编码器。

普通电机特性曲线不一样的额

网友:
我是想伺服改异步~你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一个好的伺服电机拆了。看线圈的是怎么排列的。。拆的是1.5KW电机。总共是36槽用0.59铜线,三根铜线并 ...

只有高档变频器能带同步伺服~不然还是用驱动器的好~你要研究用伺服我有的~你要伺服驱动器我也有~可以出给你玩不转了

网友: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将里面的线拆掉按照伺服电机的线径同圈数下线,接线。接出UVW三相线。。。下一步改造转子。原先转子不用了。照那个数据车一个,转子外面配上永磁。(这个永磁现在不知哪有卖怎么固定)。下一步配上一个2500线的编码器。

用什么驱动器呢?

网友C:
不行的吧,结构虽然大体一样,但伺服的磁场是正弦磁场,而无刷的磁场是梯形磁场。注定了无刷的扭矩脉动比伺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吧,结构虽然大体一样,但伺服的磁场是正弦磁场,而无刷的磁场是梯形磁场。注定了无刷的扭矩脉动比伺 ...

这个磁场看不到摸不着,,不懂啊

网友:
我想也三相电动机改无刷电机
理论上是可行的,
也动手改过一个小功率的,已成!
其实伺服电机就是一个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