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WC aurduino Nano +GY86

楼主(2014-01-02):
硬件arduino Nano +GY86,软件 MWC 2.3 固定翼模式。接收器接D2,GUI有反应。 电调接D9, 无反应,貌似ARM无法解锁。求解?

网友A:
固定翼上没用过,成功了上过程哈,

网友B:
也是应该按照四轴的方式解锁吧,或者弄个3档开关做解锁[右侧选中ARM(AUX1 L M H)],参考原设置就1100油门位置才能解锁。其他通道中立点1500+_2

楼主:
我设置了2段开关ARM AUX1 L 时解锁。在GUI上只亮了一次,还是我没接电调的时候。后来怎么都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上没用过,成功了上过程哈,
成功后一定,
因为是固定翼,现在只设置了ACC上的功能,觉得差不多就够用了。MAG没有设置,机头方向和GUI的不一致(待解决)。定高部分,固定翼不知道作用大不大。现在,要解决不能解锁的问题。不行,我油门电调直接接接收机上。周末去试试先。

网友C:
我也想自己组装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