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发布iOSD MARK II新固件V3.0!

楼主(2014-01-02):
大疆创新发布iOSD Mark II新固件v3.0、调参软件v4.0和用户手册v2.08!
更新了什么?
固件
支持A2飞控系统固件版本V2.1及以上。
支持Phantom 2主控固件 V1.08及以上。
增加方位角显示,可帮助用户定位飞行器。
连接Phantom 2时增加了当前电量百分比的显示。
调参软件
优化了数据查看模式下iOSD对win8系统的兼容性。
用户手册
增加方位角功能描述。
增加连接Phantom 2时当前电量百分比显示的描述。
请点击
这里
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A:
叠加GPS坐标位还不弄出来。。。。对用户的需求置若罔闻啊。

网友B:
HI,大家好关于GPS坐标问题,说明一下。
1,GPS坐标我们已经加上去测试过,字符太长,画面空间看起来非常拥挤;
2,DJI会在下一次IOSD固件更新时,考虑以可选的方式,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C:
已升级使用中,暂时未发现问题。
方向角显示比较实用。

网友D:
如果再早一个周的话我就不用把我的正版WIN8给重装win7了

网友E:
什么时候支持ACEONE?

网友:
回家又有的更新了 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支持ACEONE?
估计不会支持ACEONE,毕竟这是个敏感问题

网友G:
ACE ONE 就不要想了 我的ACE都在家躺了快2年了

网友H:
建议增加飞行时间显示,从扳杆启动电机开始计时,这样更方便。很多一般的osd都有这个功能,我osdmini却没有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