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NAZA Lite请老手们进来解答下~急~

楼主(2014-01-02):
我是新手 NAZA Lite用在仿S800的机架上可行吗????线等消息。。准备拍了。。。

网友A:
放心,可以的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279我这台机器轴距960毫米,比你的大,也是用的naza m 不过是m不是lite,但是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可以的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279我这台机器轴距960毫米,比你 ...

谢谢了。。。我就是怕用不了。。新手第一次玩这个东西 还没有摸过。。一直玩450

网友:
10米轴距都可以用。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用的是跟S800机架一样大的。NAZA Lite GPS 飞控 4822 570KV电机 30A好盈电调。 4S 5000 30C电池 不知道这样的搭配是否合理。

网友B:
貌似  你要换 悟空了,,,,,官方不是说  naza系列  最多支持6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用的是跟S800机架一样大的。NAZA Lite GPS 飞控 4822 570KV电机 30A好盈电调。 4S 5 ...

飞控不担心,担心你的电机电调搭配,建议用铂金30A,贵点,但是堵转的风险小些,还有,切记别用香蕉头,电机电调焊死。

网友:
电机 和浆  平衡要好    lite  可以上

网友:
我看可以!

网友:
说明书注意事项第一条: (本本主义者专用

网友:
个人认为 naza伺候不了这个架子
震动偏大。而且轴距也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  你要换 悟空了,,,,,官方不是说  naza系列  最多支持650吗?

官方说要是NAZA能用谁还买悟空啊?  我的680一样用LITE没事

网友:
我720 4轴不一样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