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6 第一次飞三角翼操作不当炸了。。维修中 顺便拍点图给大家看看内部舱和重心

楼主(2014-01-02):
批量传 图会挂。。

楼主:
图怎么都挂了

楼主:
重心在插头和碳管之间 我一般是用手 抬这个黄圈位置

楼主:
批量图就挂 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批量图就挂 唉

这个com口是干什么用的 难道是接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om口是干什么用的 难道是接舵机吗?

嗯是的 焊舵机的舵机线和延长线的舵机线 这样就不会拉扯线了  插上就飞

网友B:
不错,这机空间也大,问下楼主这飞机机翼面积多大?某宝上没参数,可能的话,麻烦量下。另外这机只有一根碳管横穿机身和机翼,对插的时候会不会不牢固呢?还有这及图传的位置预留在机翼下方,那图传天线就得自己开孔向上伸出来了哟。顺便问下,空重多重?

网友:
这个COM口不错

网友:
u2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机空间也大,问下楼主这飞机机翼面积多大?某宝上没参数,可能的话,麻烦量下。另外这机只有一根碳 ...

  机翼1500毫米 面积大概60 dm2  空机770克没有安装设备 机身长度680毫米,宽度140毫米  图传我没装 它机翼有装图传的地方 碳管对插不会不牢固 因为他还有2个固定的地方 我刚才没上图 现在上 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焊舵机的舵机线和延长线的舵机线 这样就不会拉扯线了  插上就飞

是否牢靠 会不会出现虚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翼1500毫米 面积大概60 dm2  空机770克没有安装设备 机身长度680毫米,宽度140毫米  图传我没装 它机 ...

谢谢楼主热心,60的翼面积真心很大,对拆设计方便携带!前面不知道放个狗放得下不,狗的镜头在开一孔就能拍能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牢靠 会不会出现虚焊

我觉得很牢固 我焊的线那边再用热熔胶灌满 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热心,60的翼面积真心很大,对拆设计方便携带!前面不知道放个狗放得下不,狗的镜头在开一孔就能 ...

貌似可以 他前面正好有个狗大小的正方形洞 放进去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可以 他前面正好有个狗大小的正方形洞 放进去刚好

能放进狗,基本完美了,不担心狗在外面了。

网友:
我的装好几天了一直没飞 呵呵! 一会上图

网友:
我的也炸了 机头变形了 碳管折断了  悲剧 飞控出现异常震荡的失速啦

网友C:
配的塑料电机座有几度的倾斜,该怎么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的塑料电机座有几度的倾斜,该怎么装?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B:
电机座不是涂胶直接套上?

网友E:
狗在最前面会不会好危险?这种机型能不能考虑把狗放在上面?

网友F(2014-06-21):
这个飞机靠不靠谱~~呵呵

网友G:
楼主能说下飞行情况吗?多少A巡航,平飞速度多少呢

网友H:
哇哦,结构很吸引,期待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