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DIY了一个一拖三充电器

楼主(2014-01-02):
dingrenjunDIY 哈博森H107的充电器,一拖四指导,也逃宝购买了充电套件自己装了一拖三充电器,很好用,插到移动电源上充饱自停,这种充电板自己换电阻改成充电电流约300mA的,我认为这样对电池比较安全。

楼主:
第一张照片就是无法显示,只好贴这里。

网友A:
恭喜! 我的限流电阻没有改。。。。

网友B:
请问那个与移动电源连接的三个板子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与移动电源连接的三个板子是什么?

是USB接口的充电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USB接口的充电器板

谢谢喽,这个充电器板淘宝有卖吗?

网友D:
话说那三个板子叠在一起不做绝缘处理吗

网友:
哈哈我买的也到货了~~~准备换电阻,请问你板与板之间是用什么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照片就是无法显示,只好贴这里。

学习

楼主:
回复楼上问题:板之间用铜线两根穿过孔焊接,这两个孔就是正负极可以互相连接但是不能接错不要短路,这样只要插一个USB线就可以同时充电了。

网友:
顶,发现手头也有两片这样的板子,哪天改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那三个板子叠在一起不做绝缘处理吗

不要,我用的是1.5平方的铜线,本身够粗,焊好后感觉强度足够,另一端也没有加热熔胶固定。
最好这样调节板之间有些间隙固定好再焊接,可以一次性成功,焊接时间也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与移动电源连接的三个板子是什么?

请参阅一楼链接中的原作者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我的限流电阻没有改。。。。

充电电流太大啊,改改更健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我用的是1.5平方的铜线,本身够粗,焊好后感觉强度足够,另一端也没有加热熔胶固定。
最好这样调节 ...

个人感觉层板之间虽然一头用铜线支撑隔开但不做绝缘的话会还是有短路的隐患,或者给它弄个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层板之间虽然一头用铜线支撑隔开但不做绝缘的话会还是有短路的隐患,或者给它弄个壳子。

对,能找个盒子装进去最好,不过你焊好就知道它有足够的强度了,要压到输出端短路板子也断了,除非你用很细的铜线。

网友E:
我觉得输出的负极也是可以焊在一起的,这样强度就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输出的负极也是可以焊在一起的,这样强度就增加了

呵呵,看了看,确实可以焊在一起的。

网友:
我今天也下单买了这种模块,准备加一个5V3A的电源,DIY一个4路的

网友F:
充电截止电压多少啊!我也做了个类似的,只能将电池充到4.13到4.1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截止电压多少啊!我也做了个类似的,只能将电池充到4.13到4.15V

我认真监测到它截止时刻的电压是4.167V,差不多了。充电电流设小些能充的更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认真监测到它截止时刻的电压是4.167V,差不多了。充电电流设小些能充的更足。

我直接做了十个!就是充电截止电压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做了十个!就是充电截止电压精度不高

十路啊?有这么多电池可充吗?
我也曾经想把限流电阻做成可调的,觉得你这个方案更好,不需电流表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