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块MWC飞控板上的串口3在哪?

楼主(2014-01-02):
看论坛上的一个帖子有改写mwc mega飞控板代码加超声波模块的,自己手里有个328p的MWC飞控。如图所示
但是那个帖子里没有写超声波模块接线接到哪,我看代码里写着串口3,请问具体我这块板子,哪里是串口3?是那个UART接口还是那个I2C接口?还是别的?还是需要代码里指定?多谢!
超声波模块就是这个

网友:
328没那么多串口的..2560才可能

网友:
这飞控要多少钱?

网友:
超声波模块是接在导航板上的 MWC本身是不支持超声波模块的

网友A:
328p只有一个串口,用不了串口声纳模块。只能用某宝上十几块的那种超声波模块,还要加一片328p的模块(I2C GPS模块),或者自己改代码也行。

网友:
刚弄个一样的飞控,到现在为止连油门解锁都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p只有一个串口,用不了串口声纳模块。只能用某宝上十几块的那种超声波模块,还要加一片328p的模块(I2C  ...

我的超声波模块就是这个,看有人用它加到mega版子上了,但是不知道能否加到我328p的板子上?要是能加,加到哪里? UART还是那个I2C?你说的只有一个串口,那在代码里我这个应该就算是serial0了吧?我看别人mega板上超声波模块是代码写的是在serial3上。

网友B:
处理器不一样。 mega板子用的at Mega2560 。 处理能力不一样。 328接口数少。
超声波模块用i2c的才行。 串口的据说影响处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不一样。 mega板子用的at Mega2560 。 处理能力不一样。 328接口数少。
超声波模块用i2c的才行。 串 ...

少,我就接这一个超声波模块用,我现在UART和I2C接口都空着呢……我看了下,好像UART就是串口吧?好像超声波模块应该接这里,那代码里我是否需要些serial0还是什么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超声波模块就是这个,看有人用它加到mega版子上了,但是不知道能否加到我328p的板子上?要是能加,加 ...

你这个好像是串口的声纳。328的芯片其实就一个串口,调试用的FTDI也是用的这个串口,所以这个芯片很坑。不过论坛上有人改过代码用这个串口接GPS,那理论上也可以接串口的声纳,你可以改改看,反正MWC就是用来各种研究的。我现在是另外接了片328在用,加上GPS和普通的声纳,不是串口也不是I2C的那种,用声纳超低空定高效果确实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