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2.4G地面站与2.4G图传,可以放一起吗?会干扰吗?

楼主(2014-01-02):
ipad 2.4G地面站与2.4G图传,可以放一起吗?会干扰吗?
我想把他们放到一个箱子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跟换5.8G的图传,在一起使用时,干扰可能性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跟换5.8G的图传,在一起使用时,干扰可能性较大。

好吧,我有你们的5.8G的图传。
因为你们的地面站能飞3KM. 5.8图传好象不够用吧。

网友:
肯定干扰

网友(2014-09-2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跟换5.8G的图传,在一起使用时,干扰可能性较大。

那么,会干扰云台的2.4G接收机嗎? 一般接收机都是用2.4G的吧?
今天我試用了, 干扰嚴重, 不但沒有控制权, 而且云台会自己轉來轉去. 但我一拔去地面站, 云台就回復正常.
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