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1-02):
新到一K8,准备调机但无法与电脑连接,本人第一次用这陀螺仪,求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没法连接有很多种情况。

网友:
没用过K8

网友:
软件自带一个USB接口软件,按提示装上就可以连接了。另外,连接K8时一定要给K8通电才可以,否则也是连接不成功。

网友:
电脑不能接就接手机吧。 这东西驱动做的不怎么样, 经常冲突。 刚接上也许能用, 拔下在插上就不行了。
软件先运行, 接上usb, 软件里 USB 那里的背景色会从红色变成绿色。 然后给k8 上电, 软件就会显示已连接。

网友A:
要安装一个硬件驱动,就类似USB驱动一样,你可找找,
我可以传给你,留下信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安装一个硬件驱动,就类似USB驱动一样,你可找找,
我可以传给你,留下信箱

958019970@qq.com  谢谢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安装一个硬件驱动,就类似USB驱动一样,你可找找,
我可以传给你,留下信箱

我现在的问题是,当我第一次插USB时电脑提示了一次发现新硬件,我点击安装,但安装失败,再插USB就再没有提示了,驱动没装好软件当然就不能用了,如何再一次重装USB驱动这个我就不大懂,因为现在电脑不再提示了,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我遇到什么问题了,希望能教我一下解决的办法。感谢。

网友:
进设备管理器,找到叹号护着问好的设备,应该就是K8了,右击属性,手动安装驱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当我第一次插USB时电脑提示了一次发现新硬件,我点击安装,但安装失败,再插USB就再没有 ...

手动安装驱动了
网上有教程,你百度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958019970@qq.com  谢谢了,朋友。

驱动已发

网友:
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VBar Virtual Flybar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