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紧急情况下的挽救

楼主(2014-01-02):
所谓紧急情况,大家都懂的,常见的比如失控返航,这个比较简单。前提是其他设备好着呢,如果是电机挂了,那个怎么办,四轴直接完蛋,损失大啊。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固定翼还能滑翔一段,直升机也能迫降,四轴难道只能看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降落伞

螺旋桨会不会缠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会不会缠死啊~

很有可能是会的

网友:
目前还没发现有好的挽救放法,只能预防,就是飞前仔细检查

网友:
你还考虑设备,考虑下面有没人和车吧。所以原则:别在人头上飞,玩玩就好

网友:
不是已有帶降傘的吗?

网友:
这个,哪怕是美帝的黑鹰,阿帕奇,引擎坏了也要炸吧~~

网友:
外面带个仓鼠笼子是正解。好多这个类型的。

网友:
呵呵,炸机很正常!

网友C:
现在有掉一个桨也能安全降落的算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掉一个桨也能安全降落的算法了

你确定四轴有?

网友:
加降落伞  用个开关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四轴有?

有的,请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请看:

那你试试你的四轴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试试你的四轴行不行

没那个程序当然不行,就看他这个什么时候能推广

网友:
通过牺牲方向控制,保证四轴平衡,掉桨的对端那个轴出力也基本将为0,估计载重量大的话很难

网友:
电池去了 基本无解 除非你弄个备用电池 !!挂回收伞!!

网友:
人家说的是电池挂了 ! 你转个P啊 还程序呢!!在牛逼的程序 也不能发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