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锂 电机 cobra 2217 KV2300连续2个掉磁钢。质量不过关吧

楼主(2014-01-02):
补充一下:我是用3S,平时飞下来都摸温度的,不是刚入魔了。这些懂的 。 丹锂售后给我换了个,又掉了。。。。
尾推2217 KV2300 J10,平时飞着听给力的。6X4桨
这寿命,让我有点意外,我也太倒霉了

今天飞飞,没想到飞了几块后,有次电机动力少很多,迫降。

下来一摸电机 很热,再用手转动, 发现有摩擦

回家一拆。我擦~~~2块磁钢胶水都脱了

动力不足 迫降撞坏了小J头 要胶水了
顺便问下,没环氧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2014-09-15):
好吧,新换的2217又掉了磁钢,这次还是5X4的桨,,,,,,

网友(2014-01-02):
金属用502就挺好吧

网友A:
AB胶可以吗?

网友:
貌似这个电机这种问题不止一次啦

网友B:
粘上之后还要注意配重平衡啊

网友:
原来质量也不过如此啊

网友C:
楼主,这电机的卡簧怎么拆啊,我拆不了

网友:
这个牌子东西贵啊,还是有刚不住的时候

网友:
用502,然后调一下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上之后还要注意配重平衡啊

无法平衡拉 都这样 还有啥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电机的卡簧怎么拆啊,我拆不了

横向轻轻一顶啊

网友D:
用过“眼镜蛇”4130/390KV、3525/780KV、2826/760KV的严重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过“眼镜蛇”4130/390KV、3525/780KV、2826/760KV的严重飘过!

老刘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向轻轻一顶啊

用什么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可以吗?

普通AB胶水不能用,因为受热后,会变软的,,,有一种环氧AB胶,,可以用,,就是玻璃钢的环氧胶,502不建议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刘你觉得怎么样

动力强劲,只是感觉温度有点高。

网友:
我比楼主好点,我掉了一片,这电机掉磁钢的几率蛮大

网友:
抱歉给这位模友带来的麻烦。2217-8这款电机,电机的潜力几乎发挥殆尽,所以发热量比较高,也容易损坏。这位模友可以把电机寄回,更换一个新的电机。”
另外,如果使用6*4浆,我们只推荐使用3串锂电。如果使用4串锂电,则电机效率极低,发热量极大,非常容易损坏“
请看下面网址所列出的螺旋桨推荐表
http://www.cobrasystem.net/cn/product_jcsj.asp?N_product_1jfl_id=1&N_product_2jfl_id=9&id=82

网友:
抱歉给这位模友带来的麻烦。2217-8这款电机,电机的潜力几乎发挥殆尽,所以发热量比较高,也容易损坏。这位模友可以把电机寄回,更换一个新的电机
另外,如果使用6*4浆,我们只推荐使用3串锂电。如果使用4串锂电,则电机效率极低,发热量极大,非常容易损坏
请看COBRA官方网址所列出的螺旋桨推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