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个六轴和八轴的配置

楼主(2014-01-02):
一直玩入门的四轴,朋友看上了,也想搞个六轴,八轴,土豪不差钱,求推荐个配置,电机电调什么的,一般的配置就好了,太好的,新手炸了也是败家,顺便问问大概需要多钱,跪谢!!!!!!!

网友:
楼主如果真的不差钱 就去做老高的H8   飞半小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顶

多谢帮顶

网友B:
你玩六轴或八轴,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用呢,如果是飞空机追求好飞和单次起飞续航时间长,配置就太多。
如果是要航拍,无非也是好飞续航持久,但是起飞重量就增加多了,狗3系列算轻的,微单、单反、甚至职业航拍器材,配置又差别大了。
其他用途也无非就是平稳,续航持久。
其实玩多旋翼的大多数都输不断升级的,不断淘汰不断加新的。除非你的目标很明确,以后也不打算更改,就能一次配到位。
玩到六轴了,不航拍,带上摄像头、图传等,也是飞行的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玩六轴或八轴,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用呢,如果是飞空机追求好飞和单次起飞续航时间长,配置就太多。
如果是 ...

应该就是航拍的,求推荐个一般的配置,电机电调桨架子什么的,不要太烂也不要太好,多谢哦

网友B:
给你个六轴参考
680机架  999
3108电机   150*6
铂金30A电调   110*6
1238桨       37*3
4S5000电池就可以飞行10多分钟了
至于飞控,看你自己怎么选了,价格不一,性能不一,具体牌子的话,涉嫌广告了
遥控也是
图传更是
摄像显示一套看你自己喜欢了

网友:
以上六轴带云台摄像机独立供电电池400克以内比较适合,效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六轴参考
680机架  999
3108电机   150*6

多谢了哦,有没有大一点的电机的,4开头的那种,能挂多点东西的,谢谢啦,到时可能会挂许多传感器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哦,有没有大一点的电机的,4开头的那种,能挂多点东西的,谢谢啦,到时可能会挂许多传感器什么的
...

挂传感器搞测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传感器搞测控啊

是的哦

网友B:
不差钱的话也可以考虑dji的s800套机,另外零度也有套机,那更贵

网友:
真的是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也可以考虑dji的s800套机,另外零度也有套机,那更贵

套机不好,性价比不高,还不能DIY

网友B:
你的6轴准备起飞重量有多少?就是计划载多重?只需要知道计划搭载那些东西,即可推算起飞重量,电机大小、桨大小、电池电压容量、甚至机架都要根据这个重量来选折,才能DIY出一个适合自己的多旋翼

网友D:
人家土豪不差钱 干嘛还要配六周八周啊    S800EVO买个成品机得了  等S1000出了买S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6轴准备起飞重量有多少?就是计划载多重?只需要知道计划搭载那些东西,即可推算起飞重量,电机大小、桨 ...

应该就跟挂个单反差不多,所以就像一般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土豪不差钱 干嘛还要配六周八周啊    S800EVO买个成品机得了  等S1000出了买S1000

成品不是开源的,想要折腾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就跟挂个单反差不多,所以就像一般的配置

挂单反?那就960机架,4114电机,或者4110电机、4822电机都可以。15寸桨。6S10000电池,飞控建议买6000元或以上的级别的,那样最安全。挂三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单反?那就960机架,4114电机,或者4110电机、4822电机都可以。15寸桨。6S10000电池,飞控建议买6000元 ...

多谢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哦

我正在装的也是飞越680机架,飓风4108电机,6S5000电,1344碳桨,飞控直接上X4P ~,控也得换成futaba14sg,已经过万的配置了~烧钱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装的也是飞越680机架,飓风4108电机,6S5000电,1344碳桨,飞控直接上X4P ~,控也得换成futaba14sg ...

680机架都接近1000元,飞控也贵哦,玩航模是很花钱的,但是比出去喝酒唱歌省钱

网友:
中将来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