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起飞猛往一边跑 损失碳桨1只

楼主(2014-01-02):
如题。慢推油门 离地时飞机猛向左边飞去然后侧翻,损失 14寸碳纤桨1只 其他桨尖扫地  心痛啊

本人刚买的v2 无此飞控操作经验  求前辈讲解。

接线无误 gps有矫正

备注:绿灯双闪  + 一直此状态 gps模式

网友:
搜星不够,出现位置偏移,多等会,或者起飞推油再快点。

网友A:
平衡没做好?飞控不水平?飞控不在中心位置?
还有起飞不能慢推油门,有地面效应,最好是加大油门起飞,然后再降下来稳定。

网友B:
第一步,检查你的桨安装方向,第二步,校准主控,第三步,室外校准指南针(你飞的场地,换一个场地最好校准一下),第四步,等待搜星(最少是一红一绿),记录起飞点,再等待半分钟左右,第五步,起飞吧

网友C:
果断给油50%以上!我也是扫桨无数,自己总结出的经验!起飞给油要果断,一定要果断!!我是一套NAZA,一套X4,不管大江还是零度,起飞都是一样,果断给油!!!

网友:
是不是桨电机安装错了啊,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向一边倒,我也有过一次。后来发现问题了,桨没装对。楼主可以看看桨的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一边倒,我也有过一次。后来发现问题了,桨没装对。楼主可以看看桨的安装是否正确

谢谢桨装的对的。问题还在摸索阶段。店主说要油门推到顶 。 有点不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给油50%以上!我也是扫桨无数,自己总结出的经验!起飞给油要果断,一定要果断!!我是一套NAZA,一套X ...

店主也是这么回复的。 有点不敢啊,零度好像不是这么的。果断给油  要是起飞猛往一边 那。。。。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 油门给到位 就离地定位吧。naza的视频教程都好像是慢慢起来的吧, 另外也没有哪里说明启动油门怎么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检查你的桨安装方向,第二步,校准主控,第三步,室外校准指南针(你飞的场地,换一个场地最好校准 ...

桨安装无问题,主控校准 是出现问题后 店主说最好校准下。我就点了IMU里面的高级校准。 还没具体的二次飞呢。

网友E:
一直用NAZAV2和WKM,没出现过任何问题,肯定是你自己设置和装配有点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顺便把说明书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没做好?飞控不水平?飞控不在中心位置?
还是起飞不能慢推油门,有地面效应,最好是加大油门起飞,然 ...

小哥 经验十足。 店主说要油门推到顶,地面效应所致,请问你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吗? 。 有点不敢啊

桨和电机平衡无误   飞控安装水平 但没经过IMU校准(出厂矫正过的吧,不敢校准怕影响精度)。一定要矫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NAZAV2和WKM,没出现过任何问题,肯定是你自己设置和装配有点问题,好好检查一下吧,顺便把说明书吃透 ...

恩 你如果慢慢推动油门不会往一边偏吗? 说明书我都看好几遍了。具体的也要实践和说明书结合才更容易上手的

结果起飞就遇到这种问题 心痛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 你如果慢慢推动油门不会往一边偏吗? 说明书我都看好几遍了。具体的也要实践和说明书结合才更容易上手 ...

不会,我每次起飞都是直接50%油门自动起飞,很平稳啊,你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机身或者调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我每次起飞都是直接50%油门自动起飞,很平稳啊,你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机身或者调参上

机身 调参? 楼上给详细讲讲看 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 s4 我也用过 都不会往一边偏啊

网友F:
楼主,给你终极解释。
你的现象反映了三个问题。
第一:你飞机起飞时放的位置并不是太水平。
第二:楼主跟我一样不敢猛推油门,螺旋桨低速运行了一段时间,油门才推的比较大。
第三:这一条是最本质的,该飞控的控制量采用了积分运算,凡是接线等无误的且出现楼主那样现象的就表明了该飞控内部采用了积分运算来抵抗某些恒定干扰(比如重心没在多个电机连线中间)。飞机没有离地时,较小的倾斜误差被积分运算放大了许多给电机控制用于纠正那个较小的倾斜角,但是因为飞机在地面积分量产生的控制不足以让整个飞机保持水平(其实时间足够长的话还是可以的),然后当飞机起飞时,飞机的姿态角很容易改变,这个时候在地面上产生的那么积分量轻而易举地就改变了飞机的姿态角,于是飞机就大角度倾斜。飞机翻的方向和地面倾斜的方向相反。

解决办法就是胆大心细毫不犹豫地猛推油门,只要你硬件没搞错,猛推油门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哥 经验十足。 店主说要油门推到顶,地面效应所致,请问你们都有这样的问题吗? 。 有点不敢啊

桨和 ...

是的,如果推油不果断,加上地面不平,会容易跑偏。我有一次急着飞,把桨装反了,遥控一给油,飞机就侧翻,废了两只桨。

LZ如果不敢推油,那可以先把飞机单手拿在手上。
一手掌握油门,一手抓着飞机中部,不让飞机起飞,感受一下几个桨的升力是不是都平衡,如果直接往一边倒,那就是有问题,回来继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给你终极解释。
你的现象反映了三个问题。
第一:你飞机起飞时放的位置并不是太水平。

感谢楼上的解释。 我是放在楼顶飞的。地理条件就那样了 我个人感觉是相对水平的 绝对水平 我不能保证。

飞控我是尽量放在中心板中间的。目测是 。 这里请教下 是否一定 绝对要 放在中心位置? 如果是绝对 那有些难度啊 如:放电池 前后差一点都会有轻微不同的。安装时是尽可能放中心位置的。

我现在不知道我这问题是不是正常 或者是大多数摩友都遇到的问题。店主说我这是正常的,但我个人感觉不对啊 ,往一边偏 如果不加以说明新手谁都会炸鸡,相信没有人敢启动就猛加油门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推油不果断,加上地面不平,会容易跑偏。我有一次急着飞,把桨装反了,遥控一给油,飞机就侧翻 ...

恩 650轴距 不好抓啊 危险  也抓不平啊   感度一次是 130 130 130 125  130 130 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