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3和舵机控制器做了一个双功率8通道的FPV遥控器一体机

楼主(2014-01-02):
    最近一直看到别人用遥控器改装FPV遥控一体机,自己也很羡慕,,但自己手上的DSX9不舍得拆了,别的遥控都是4通道和6通道的,感觉又不够用,看到了切糕的433,能用PWM方式控制433来遥控接收,而且这个是8通道的,,感觉这个不错,网上发现有个8通道的电位器控制的舵机控制器,正好可以配433,所以赶紧买了一套,试了试,,发现正好能用,,
    但是三段开关很麻烦,,因为单独测试舵机控制器时候,电位信号线跟两端线分别接的时候,正好可以实现三段开关,,,但是全部接好后,,三段开关就只能一半了,后来再其中一半另外再接了一个电位开关,,,三段开关是可以弄了,,但是有一个三段开关的中间位置,会抖舵,,,用一块板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抖舵问题,,,,,但如用两片板,每片只控制四路,还有四路空着不用,,,就不会抖舵,,,这个可能是这个 板本身存在一点设计问题,,,具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自己试验出来的 ,或者三段开关用单个的舵机测试器做,就是那种十几块一个的舵机测试器

屏幕是7寸的,体积尽量做到最小了,材料有7寸液晶屏,DVR,1.2G图传接收,433,8通道舵机控制板,电位器,拨动开关,两个遥控遥感

网友A:
机壳是啥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是啥材料做的?

为了能切割方便,,我直接用3MM的亚克力板做的,手工切割的,然后贴汽车用的碳纤维贴纸,哈哈

网友B:
哈哈,还以为是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以为是游戏机

我同事说像收音机,,哈哈,,因为有一根433的长长天线

网友C:
非凡的433能改吗

网友D:
亲!能优惠点么?至少包顺丰!立即付款!

网友E:
那么多的壳都可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凡的433能改吗

能改,,,也可以用普通的遥控器,拿掉高频头,接上信号线,就可以了,就是把433当高频头用,,最好是买新款的,有两档功率,这样平时可以用低功率的,发现信号不足时候,再切换到高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的壳都可以拆掉~

不好,,,我拆掉过,,屏蔽没有后,容易被433干扰,特别是图传和DV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能优惠点么?至少包顺丰!立即付款!

哈哈,,多谢抬举啊

网友:
这个是必须要顶的节奏

网友:
433辐射大么?

网友:
你这个用舵机控制板的主意不错,下次我的一体控升级的时候就参照你的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