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得到大疆客服确认了关于S-BUS问题,lite不支持7008的接收机,但支持6208SB。

楼主(2014-01-02):
终于得到大疆客服确认了,如果想用S-BUS功能 "Naza lite不支持futaba 7008的接收机,但支持futaba 6208SB"。
如果Naza lite要使用S-BUS功能,那只能换“国产FrSky兼容futaba接收TFR8SB(带s.bus接口及8个传统通道)”,或者换“futaba 6208SB”了。

我的配置:
套机:DJI F450 风火轮 Flame Wheel 整机 + NAZA-M Lite 含GPS
遥控:FUTABA 14SG R7008SB

虽然我是新手,配置略显寒酸,各种功能还没摸透,但是学到一点算一点,在论坛里也看到不少关于这个Naza兼容S-BUS的疑问,所以发出来,给各位模友算是参考。

网友A:
7008是sbus2,不支持也是意料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8是sbus2,不支持也是意料之中

嗯,7008有SB也有S-BUS2两个接口的,照理应该支持的,只是6208的升级版,多了一个接口。
但是客服都说Naza lite不兼容了,我也都拆装了好几遍了,试不出来,看来只能换低端的接收器来用了。

网友B:
好在没买7008

网友:
經驗談!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没买7008

只是Naza lite不支持,Naza V1, Naza v2升级后应该都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Naza lite不支持,Naza m, Naza v2应该都可以用的。

要支持 R7008SB 的 S.bus or S.bus2 需要更新韌體, 原來 Naza V1 連接 R7008SB 無論是 S.bus or S.Bus2 都無法連接成功, 後來出了新韌體後, R7008sb 的 S.bus 及 S.bus2 都可以連接成功. 就看 DJI 給不給 Naza Lite 更新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支持 R7008SB 的 S.bus or S.bus2 需要更新韌體, 原來 Naza V1 連接 R7008SB 無論是 S.bus or S.Bus2 都 ...

只能等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6208吧

不好意思,已改正。

网友:
Lite + TFR8SB 表示爽歪歪。后者直接S-BUS+独立6CH共14通输出,云台一起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