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能不能不用***(zidan)头,用浆保护器啊(会不会 ...
塞斯纳能不能不用***(zidan)头,用浆保护器啊(会不会射浆啊) 用***头都炸断了两

楼主(2014-01-02):
塞斯纳能不能不用***(zidan)头,用浆保护器啊(会不会射浆啊)
用***(zidan)头都炸断了两个浆了
我用的是9050黄色的那种螺旋桨

网友A:
前拉机最好不要用桨保护器,桨夹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腰腿的用比较好

网友D:
我当年就是用桨保,不过要上2个o圈

网友E:
一楼正解,因为前拉机的拉力全靠皮筋坑不住,早晚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