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选择飞控 是零度X2还是 大疆V2

楼主(2014-01-02):
如题,飞 4轴或是6轴

网友A:
骑车还是开车,买奔驰还是买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骑车还是开车,买奔驰还是买QQ。。。。

到底谁是 奔驰  大师

网友B:
零度有X2吗?X4已经停产了。看来你只能选V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度有X2吗?X4已经停产了。看来你只能选V2了

好好东西 为何停产啊  是问题太多了吧

网友:
mwc 够用了。

网友:
应该买零度 V8,还带T的...

零度相对来说更专业,可以考虑X4领航版还有的卖

V2的话就是便宜,抽风概率不大,设置简单

网友:
apm便宜好用,
支持航点,地面站。
支持斜坡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