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T8FG,K8模友

楼主(2014-01-02):
请教K8
陀螺仪
在FUTABA T8FG陀螺仪类型中是选择GY还是NORM?
'

网友A:
gy吧 我的控是直接默认设置 k8电脑调

网友B:
我用的NORM

网友C:
选哪个都一样的啊

网友D:
不要用GY,GY都是针对有副翼陀螺仪用的。无副翼就用NORM,感度在45左右。K8显示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