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联机不行,求高手解答,路由器什么错误

楼主(2014-01-02):
RT,这个该怎么弄啊?

网友:
我的凤凰也压根就连不了。。

网友:
我也是,刚准备发帖,就看到你的了!坐等高手!

网友:
要开端口映射。在路由器里面设置。不过我也是路由器方式上网,就没这个提示。

网友:
我最开始有,试了几次以后又没了

网友:
电脑不行呀,换国产联想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要不在天C,就沒有問題。故此難得一見有天C開的sess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在天C,就沒有問題。故此難得一見有天C開的session

是seasio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seasion吧?

在 凤凰 英文菜单中 , 按 "Join session" 參與網上群組

网友:
都没说到正题上,我家里也有这个问题,路由器端口映射也搞了,dmz主机也搞了,就是不行,偶尔能进一个北美的房间,其余的几乎都是这样的提示。
我在办公室里就没这现象。
家里是广电宽带,路由器wan口的ip地址还是内部地址,而办公室的路由器wan口就是公网地址。于是我想到跟网络接入方式有关。
你们有这个问题的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用的小区宽带之类的,就是说路由器前端还是私网(诸如10开头的ip或192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