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1-02):
方向舵机抖舵,在中点的时候抖,打一下舵又好了,时抖时不抖
换到另一个通道就不会抖舵,我感觉是接收机的问题,
又换一个好的舵机,插方向舵接收上,也抖,换别的通道就没事,这是接收机坏了么????求大神

网友A:
舵机问题,基本和控无关~~~~习惯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问题,基本和控无关~~~~习惯了就好~~~

好舵机插那个通道也抖,抖的那颗舵机插别的通道就不会抖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蹊跷了~~~还是等高人来回答~~~用的什么控?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舵机插那个通道也抖,抖的那颗舵机插别的通道就不会抖

这事我也遇过,我覚的是舵机的问題
我用了同一個牌子的舵机,裝机時遇到像LZ說的问題,同牌子的不管是哪一顆只要是插那個通道就抖,插別的就沒事,抖的換到別的通道也沒事
後來我索性換別的牌子的舵机就全不会抖了(我的接收是JR原廠 RG831B,会抖的是HOBBYKING買的数位舵机)

网友:
抖舵多数是接收机的问题吧,你都换了舵机了还抖那更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我也遇过,我覚的是舵机的问題
我用了同一個牌子的舵机,裝机時遇到像LZ說的问題,同牌子的不管是哪一顆 ...

谢谢~我换别的舵机再试试,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