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坛内b兄的帖子并联电阻手上几个scp续航都完美改善,求mini cp电压保护电阻的位置

楼主(2014-01-02):
参照b兄弟scp的帖子把几架满电2分钟阳痿scp电阻用10k电阻并联,电压回传永远停止在5.3v,但是续航时间大大改善,黑金14000kv的无刷scp 240毫安原厂电5分钟以上,400毫安7分钟左右,无力下来电池轻微过放,设置了倒计时一般5-6分钟下来电压差不多3.7v,继续飞的话依然很有力但是再飞估计就过放了,电池都是旧的,这么冷的天依然飞得很爽,手上多架scp不改电阻前多有阳痿问题,参照b兄弟帖子scp的电压保护电阻很好找,但是手上还有两架mini cp同样也有阳痿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改造过mini cp的电压保护,求mini cp电压保护的电阻位置,想把手上的mini cp的阳痿问题也给一并治疗了,付scp改造图,供scp同样问题的兄弟们参考

楼主:
b兄原帖替换电阻由于原电阻很小改造难度较高有一定风险,经本人测试只要并联一个10k的大电阻在如图位置即可(飞两根线),用尖头烙铁,这样改造电压回传会失效,建议关闭回传开启倒计时控制电池过放

网友:
不敢再动手术了,

网友A:
电子盲表示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盲表示帮顶!!

电子盲无所谓,直接找到那个电阻飞两根线就行,我想说飞了线后scp再也不阳痿了,求mini cp类似电阻位置!!!

网友B:
不如搭一根飞线好了 能用时间就更长了  就是电池倒霉了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看了SCP的接线 分压电阻一头接的是电源正极(不是电机正极), 一端接地。 看了mcp的主板图,,可能mini cp 没有分压电阻。而是芯片端直接取电源电压。。

楼主在芯片附近找找看还有木有其他类似的串联分压吧。。

不过看到对岸 有用升压IC来提升电压从而达到延长续航时间的。。楼主也可以试试~

楼主:
mini cp并联过画圈两个电阻,电压回传正常,续航没有任何增长,满电电池1-2分钟阳痿

网友:
弄块升压板,输出电流2—3A输出电压5—5.1V,可延长灰行时间

网友(2014-02-25):
鎴戞槸浜屼釜4.7涓茶仈锛岀瓑浜

网友:
4.7k涓茶仈4.7k锛屾浛鎹

网友(2014-04-06):
引用 楼主:
b兄原帖替换电阻由于原电阻很小改造难度较高有一定风险,经本人测试只要并联一个10k的大电阻在如图位置即可 ...

請問電阻的兩頭有沒有分類的,我的黑金也就三分鐘沒了,下來電壓也3.89!從未爽飛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搭一根飞线好了 能用时间就更长了  就是电池倒霉了

救教怎樣撘線?

网友(2014-11-25):
问问LZ,d7e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
九鹰航模俱乐部qq群:68199080

楼主:
m大的中文D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b兄原帖替换电阻由于原电阻很小改造难度较高有一定风险,经本人测试只要并联一个10k的大电阻在如图位置即可 ...

您好,我的scp按您的方法改了,电机,电池全换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