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4-01-02):
在调参界面开启了失控保护,分配了 att 2 按钮。
在户外验证过一次,正确返回起点。

看有人在室内飞精灵,大概是 att 自稳 模式,如果这时失控,会触发保护么?
如果在户外飞,也用自稳,失控后会触发保护么?

网友A:
姿态模式失控会垂直降落,不会返航,但信号恢复后可以立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失控会垂直降落,不会返航,但信号恢复后可以立即控制。

如果您说的是真的,那我现在有点后怕。
在测试图传拉距飞时,我切了att在飞,这要是失控,精灵就丢了!

感觉gps模式就像开启了 esp,操控很涩,att 流畅。

网友A:
超视线一定要开GPS 有图传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视线一定要开GPS 有图传也要!

学习了!
看我最后一次拉距,att模式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562

网友B:
室內無gps訊號那來的自反功能且在室內距離短跟不可能失控(別跟我說控爛或不容易發生的狀況等等)
但說明書中有提到!
GPS信号不好或者GPS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失控不会返航。

注意:如果您启动电机后,但并未让飞行器起飞,这种情况下关闭遥控器是很危险的,飞行器有可能会起飞,所以您切勿做这种尝试。

也就是說有可能會起動自反功能!

自反功能起動範圍 個人判斷因該跟ioc作動條件相同才對距離超過10m衛星訊號6顆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內無gps訊號那來的自反功能且在室內距離短跟不可能失控(別跟我說控爛或不容易發生的狀況等等)
但 ...

谢谢指导,大致明白了,您看对么。
  • 室内或卫星不足6颗的地方,不触发失控保护。
  • 卫星足6颗,自稳模式,失控3秒,保护回航,途中有控,自动退出返航。
  • 卫星足6颗,gps模式,失控3 秒,保护回航,途中有控,不退出返航。

网友:
回答正确

网友:
大神们分析的都很透彻,呵呵

网友(2015-03-31):
7楼大神,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