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跟手是神马意思?

楼主(2014-01-02):
大家总是说跟手跟手,但是却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请问跟手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感觉就是顺不顺手的意思,打一下舵,飞机是不是停在你要的角度上

网友A:
大哥,你一上将应该直接讲答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一上将应该直接讲答案就可以了

上将在考我们。不过这题有点…………!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挺感兴趣的,愿闻其详

网友:
你的飞行手感,你推杆,飞机响应杆量的行程,也就是简单说 你推多大的 速度飞机姿态响应多块的速度,没有延迟的那种,感觉

网友:
弱弱跟一句
是不是就是顺手不顺手的意思?

网友:
报告上将先生:新手没有过这种感觉。从字面猜测,莫不成就是飞机对控的指令响应极快,指那儿打那儿的意思?

网友:
对于新手 的确不懂得 跟手是什么意思

网友:
的确不懂得 跟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坐等大将详细讲解。

网友:
貌似是顺手不顺手把

网友B:
哈哈哈哈哈 楼上的楼上有人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 楼上的楼上有人火了

没必要理它。
狗咬人不是错,那是它的秉性。拿棍子抽一顿就老实了。

网友:
应该是顺手的意思~~~

网友(2014-02-11):
看来懂了,哈。

网友C:
此帖必火

网友D:
电直的响应速度,和手的操作速度近似相同;

网友E:
应该有两层意识吧!一个是说操作!还一个就是看了别人DIY做的飞机在跟这原创者模仿做!
个人理解如有不对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