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PM的朋友

楼主(2014-01-02):
我的刚买的APM 带6HGPS 结果刚开始的时候用力过打把GPS的插座弄掉了 现在插头又碎了....想请教下哪里可以买到 淘宝找过了 没有2.6的插线 就是那种GPS上六针的插头 出来分两组 其中一组是GPS 一组是罗盘的插头 就算没卖的 也给个图 看看插头的线序 自己接下 小白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找到有卖这个样子的GPS 的店问下 肯定有的 至于线序 我记得GPS上有写 TX RX 接 APM GPS的位置 VCC GND 是+ - 级 随便从哪个口取 SCL SDA 是 罗盘的

楼主:
恩 好的 我看看 谢谢了

网友B:
看官网,有引脚定义

网友C:
同情,俺也是同样遭遇,这个GPS的插槽太蛋疼了,下面还有一个帖片,一不小心就弄坏
其实另两个就相当于给你分好的了,只不过每个上面都有VCC(+)和GND(地),把那个一分二的线拆开用就可以了
4根一组的是GPS的(包括了供电),另一个是罗盘的,不必插电,直接把2根信号线接过去就行,我用表打过,和那个一体式的插口完全对应。

网友D:
你也太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