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02S换个脑!3GX逆袭?比拼亚拓150?有图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4-01-03):
最近爆改了台02S,除了尾巴、旋翼头、桨和上半机身为华原厂,其它都不是。虽然很折磨,不过从目前看改装效果不错,3GX的手感不是华的可比,锁尾刚刚的。一直眼馋亚拓150,不过俺的这台也不错。
有图有视频有真相,后续有时间给出主要的改装细节与设置。

晒机图

3GX软件设置

曲线设置

性能测试视频(下班没精神,简单测试,不敢大动作
ST 2S 300ma 45C电池(爆)

LP 2S 300ma 35C电池(普通)

LP 2S 300ma 35C电池(弱)

网友A:
有点尾现象

网友:
有点意思哈

网友B:
尾桨夹再换成m120d01的金属夹就完美了,不怕射桨,可惜现在全淘宝缺货。

网友C:
怎么好像点尾了?

网友D:
3gx确认收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x确认收货啊

兄弟,你弄错了吧,我的3GX是10月份买的全新未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尾现象

这个我倒是没感觉,应该是控制的问题吧。倒是300ma的电池输出有点不足。飞机只是高转速下有时有轻微抖动的现象,这是感度的问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好像点尾了?

这个我倒是没感觉,应该是控制的问题吧。也可能是感度高点,不过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还需不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再换成m120d01的金属夹就完美了,不怕射桨,可惜现在全淘宝缺货。

那就一骚到底了。不过现在锁尾方面还可以,也没出现射桨的现象。需继续解决电调BEC供电的问题,飞机的强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网友E:
请教关于futaba玩华机的若干问题。方便留qq.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关于futaba玩华机的若干问题。方便留qq.

这个简单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0.QRl83q&id=36749469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