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谈论价格)深圳K8无法通过自检,求解。

楼主(2014-01-03):
用的华10接收,按照说明把接收和K8接好上电,舵机不停的抖,2灯一直闪,陀螺仪是静止不动都无法通过自检。果断拔了所以线,直接把K8接电调,结果还是无法完成自检,求解!

网友:
后面你拔了线必须是自检不成的,前面的把说明好好看看再说。。。

网友A:
接上电脑,把这页截个图贴上来看看呗。

网友B:
K8工作时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如果低于6度, 就会出现自检不过的问题, 这种情况在北方很普遍, 是K8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如果是V8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工作时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如果低于6度, 就会出现自检不过的问题, 这种情况在北方很普遍, 是K8本身的缺 ...

没输入遥控信号而已,遥控器中立点没调整,你楼上那个说对了,不懂别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工作时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如果低于6度, 就会出现自检不过的问题, 这种情况在北方很普遍, 是K8本身的缺 ...

2个K8,一个GV8000,经常0°以下飞,自检从来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运气不好~~~

网友:
遇到水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工作时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如果低于6度, 就会出现自检不过的问题, 这种情况在北方很普遍, 是K8本身的缺 ...

呵呵,哈哈

网友:
我的168黑K8自检调机都没问题,还没时间去飞,不知效果如何。不过仅从调机软件和过程来看,比原来的小姨子不知强多少,很多细节都好很多,调起来也很方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脑,把这页截个图贴上来看看呗。

不是自检通过再接电脑吗?我的遥控器和K8都是默认设置,东西到手,二话没说就接好所有线,就无法通过自检,难道要设置了才能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脑,把这页截个图贴上来看看呗。

先把K8接电脑  然后接接收和电调 就这样了 。。。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检通过再接电脑吗?我的遥控器和K8都是默认设置,东西到手,二话没说就接好所有线,就无法通过自检 ...

截图上来烟酒嘛。

大伙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来哪里。

截这页面:

网友:
调机软件有蓝牙USB 还有个啥 不一样的程序,启动后看到USB连接是否正常 接上电(电调或者接收供电) 然后就会出现初始化界面的

网友:
如果以前没用过X BAR的调机软件,最好先去网上找点资料研究一下先,只有研究透了才会判断和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用199的 不带灯的bar 一口气就通过 。 楼主 我看不到照片 是不是 论坛服务器有问题啊 全都是大x子

网友:
不行就换货。反正我的直接把蓝KBAR数据导入就能用了。

网友C:
还有那个低于6度不能自检都是谣言,只要正常的BAR零下20℃都能自检,所以别拿温度说事。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个低于6度不能自检都是谣言,只要正常的BAR零下20℃都能自检,所以别拿温度说事。

没错,我手里4个Kbar,哪个都不存在低温自检不过的问题,个个都能在-15度低温稳定工作,龙卷风也没问题,-10一切正常!

网友:
温度不是个别问题么?

网友:
去检查两项,1 发射机的混空模式关了没有,2 中立点矫正了没有。其实还有一点实属废话,那就是发射机微调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