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门行程问题和俄版两轴云台控制板的参数

楼主(2014-01-03):
第一个问题:按照油门行程校准的方法校准油门,成功,然后恢复接线,正常开机,这时,被校准的那个电调发出滴滴滴短而急促的响声提示,意思是油门未归零,检查各项数据都正常且正确。然后重做一遍油门行程校准,完了正常开机,依旧发出油门未归零的提示,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第二个问题:因为之前炸机把云台控制版炸坏了,换了一个之后实在调不好,各种抽啊。。。既然是免调试版的,参数应该也差不多吧,2208电机,俄版主控板,求一个参数小弟照着输进去,应该也可以吧。如果不行,还请各位指教。

拜托了!

网友:
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刚刚装好得六轴电机转速不一致。调油门行程也不能解决问题。  用模拟器来手调油门行程夜是滴滴低急促的声音。 永遥控器好像没有这样。不过转速还是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调错了启动超柔和模式还是什么

网友A:
LZ你的遥控器是什么的啊,按你说的应该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成功,因为有的遥控器是反向的,比如我的FUTABA的就是,所以上电后提示音会显示的不一样,这个你注意了么,你在群里找一下泡泡老师的调节方法,他有教啊,唯一就是根据不同遥控器,有的是开控油门最好,将最低,有的是油门最低升最高的。估计你就是弄错了,然后进入电调的编程了,把电调的默认参数给变了。

网友B:
1、一般是控的油门反向了。
2、先试试默认参数。

网友C:
有问题,找泡泡?欧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遥控器是什么的啊,按你说的应该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成功,因为有的遥控器是反向的,比如我的FUTA ...

我用的是天8X遥控器,应该不会反向。前辈分析的很正确,我去咨询咨询泡泡老师,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是控的油门反向了。
2、先试试默认参数。

怎么设置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找泡泡?欧耶

怎么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找呢?

zwdxbb 搜这个人

网友D:
1、你没说明你用的是什么飞控?
2、你没说明现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是正向还是反向?
3、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调?
4、软件里,油门方向是否正确?
5、恢复电调出厂设置,重新校准油门试试。
6、叫你们有问题上照片,最好是上视频,个个都只知道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没说明你用的是什么飞控?
2、你没说明现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是正向还是反向?
3、你用的是什么牌子 ...

哈哈,谢谢老师,现在已经弄好了,其实是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出了问题,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遥控解锁,电机不转,天8X遥控器,NAZA LITE飞控,铂金3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