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4-01-03):
关于FPV,潜水多时,也一直被图传频率的选择所困扰。2.4G遥控和1.2G图传有干扰是不争的事实,看到也有很多人用的是2.4G遥控转433切糕增加遥控距离,然后1.2G图传,这是比较多人用的配置,很多人为了避免干扰,将地面2.4G和1.2G隔开一段距离来达到减少干扰的目的,问题就在这!既然2.4G和1.2G有干扰,那为什么还要用2.4G转433?直接用控连接433发射,而不是通过2.4G转发433不是就可以了么?结论就是433M遥控,1.2G图传,这种搭配为什么不行? 433遥控远,1.2G图传再加个功放!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否可以用2.4G控+功放,433M作为图传,这样可以保证远距离遥控并且抗干扰性较好(2.4G),433M图传本生距离大。

楼主:
有种理解,是不是最好的组合就是433M遥控,2.4G图传,这样的话2.4G依靠本身的强抗干扰性可以提供稳定的图传,而且433M可以提供较远的遥控距离?但是这样其中又有一个小问题,由于433M在手机以及对讲机频段中的冲突,有可能会对遥控产生干扰,这个时候又希望是能有2.4G干扰性的功能。OK,既然这样,那么换回2.4G+功放+高db天线来遥控(距离也是可以达到10KM的),这样的好处就是远距离遥控并且抗干扰性强,解决了433M干扰的弱点,此时将433M改为图传(貌似现在市场上没有433M图传的设备,权当假设),那么远距离图传的问题也容易解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2.4G+功放作为遥控,433M作为图传为最好的选择,但结合实际,由于难买到433M的图传(动手能力强的自己可以改,这总情况战且不考虑),应此退而求次,选择直接433M高频头遥控,2.4G+功放作为图传。

网友: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5.8G、2.4G和433M是合法的业余无线频道,1.2G合法不合法没查到。

网友:
是1.2G图传干扰2.4G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