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塞斯纳 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4-01-03):
最近准备自己动手做一架塞斯纳     现在手边已有的装备有:朗宇2212  KV1400 ;辉盛舵机9克3个;银燕舵机8.5克一个;好盈30A电调;B6充电器;D10+接受;

其它的像什么小的配件还都没有也不知道给买什么!

请各位前辈看看我现在还需要买哪些配件啊?

欢迎补充..........

网友A:
舵机连杆、舵角等小零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连杆、舵角等小零碎

请问连杆应该买什么尺寸的呢?还有买几根啊?

网友:
胶水、纤维胶布、海绵轮、还有个关键的浆,和我一样新手的话多配几根吧,尺寸大的机机备一些舵机延长线。不知道你用什么材质做,只能想到这些补充了。自己加工能力强的话电机固定座、舵机固定座、起落架、轮挡可以自己做些简易的玩着先。

网友:
木头机翼,kt尾翼,2212kv1400上9060正好。

网友(2014-05-22):
看来炸了不少鸡鸡啊……组装的不错,我也改

网友B:
一堆8060桨,这属于耗材

网友:
6楼的 很不粗哦啊  飘飘机身  塞斯纳机翼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