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念俱灰的亚拓250.求大侠救命。

楼主(2014-01-03):
先说下配置,原装亚拓电装,410斜盘 420锁尾,790陀螺仪
机子一直有轻微金鱼尾和温漂,已经排震(机子满油门还行,尾垂也没虚影),尾巴顺滑度OK,70%油门用手推L臂,两端顺滑。桨平衡全部做好,震动很小很小。陀螺仪正放,倒放,各种MM胶全部试过,但结果依然是那么残酷。。。现在就差换尾舵机和陀螺仪,求大侠支招。

新问题:起飞后,微量的变化油门,都可以看到尾巴左晃又晃的。。。

1月3号晚总结更新: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鼎力相助还有各种建议,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机子已经排查了很多震源,虽然之前振动值就非常小了.
2.尾巴拆了重新安装,松紧度调好,尾拉杆去掉,机子侧身平放,尾推会自动往下掉,有些模友说这样表示尾推+L臂顺滑.
3.尾浆夹和尾波箱的轴承全部换掉,尾波箱重新打磨安装(没打磨前尾轴两边没顶到轴承,就像主轴限位器没弄紧一样,可以上下抽动,尾轴是左右抽动),尾轴这下不会乱跑了.
4.陀螺仪垫各种MM,硬币什么的都试过,前面说了,振动值非常小,而且790相对来说也比较抗震,所以几乎没效果.
这几个步骤弄完,重新上电,机子金鱼尾有好些,但上下推动油门还是有甩尾现象,虽然甩得不严重,左右大概10来度左右,但总体来说还是不爽,有些模友说小鸡就是这样,他的大机普通模式下也有这种问题,除非油门弄成一条直线,也是就3D曲线.自己还没试过.亚拓原装尾巴L臂(250PRO有副翼,塑料尾推和L臂)和尾推连接的那个球头,虚位相当大,尾桨夹虚位也大,明天入个250无副翼的尾双推试试,后天试玩再来总结报告,实在不行只能考虑换陀螺仪,尾舵机,或者整个尾巴换成X2的.

网友:
调试很重要啊

楼主:
一直在调,一直再试。。。

网友:
改无副翼,或出掉……

网友:
温漂.... 溫和的漂 或是 溫度漂移 ?

网友:
太小了吧,换500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应该调试有问题!

网友:
怎么整很多细节很难用文字说完整。

不如出给我吧

网友B:
看看尾舵中立点有没有调对。比较一下向左和右打舵,如果机子转向不准或速率不对,应该重新调一下中立点。
另外你说的尾巴顺滑应该以去断开舵机臂拉控制杆为准,在任何位置不应该感觉到任何阻力才算顺滑。

网友:
拆掉大奖,推油门 试试不同油门 看尾舵机会不会自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调试有问题!

现在就是不知道调试还漏了哪一步。

网友C:
很早前 就听说 790 特别容易金鱼尾,楼主 还是查查关于790 的 老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尾舵中立点有没有调对。比较一下向左和右打舵,如果机子转向不准或速率不对,应该重新调一下中立点 ...

尾舵机中立点,尾桨0°,5°,都试过。
上面说的顺滑,是去掉拉杆的,不管静态还是动态,都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早前 就听说 790 特别容易金鱼尾,楼主 还是查查关于790 的 老帖子

论坛翻了很多,也搜索了,没找到啥合适的内容。看来得去弄个401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舵机中立点,尾桨0°,5°,都试过。
上面说的顺滑,是去掉拉杆的,不管静态还是动态,都顺滑。

不知道你尾桨的度数是怎么测的,不过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主要是看实际的效果,因为不同陀螺仪的算法不一定相同,甚至同一陀螺仪不同版本固件也可能不同,3GX就是个例子。很简单的测试方法,如果中立点不对的话,你往某个方面打,飞机尾巴有回弹的现象,严重的话机头甚至会往反方向跑。没用过790,不知道它有没有软件界面,3GX的软件内也有感度设置,内部尾舵感度过低可能会有轻微自旋现象。
另外尾巴顺滑可以这样检测,去掉尾控制杆,尾旋翼朝上,尾滑套可以滑下来。

PS: LZ不用万念俱灰,通常努力去解决不放弃,肯定会成功的,而且这也是玩航模的乐趣之一

网友:
改无副翼,用188山8,锁尾922尾巴一根棍

网友D:
尾推捍是否放到尾舵机最內的孔??

檢査尾軸軸承(要拆出來)是否完整順暢°

250尾巴用 PG800 的 , 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尾桨的度数是怎么测的,不过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主要是看实际的效果,因为不同陀螺仪的算法不一定 ...

我的度数是这样测试的,说明书上面也写着0°。在非锁尾状态下,舵机臂垂直舵机,球头用最里面的孔,两个桨向同一个方向折叠起来,从上往下看,两个桨重叠1条直线,这样就是0°,对吧。。。
顺滑,去掉拉杆,尾推不会自己掉下来,机子小,太轻了,重量都达不到让尾桨夹变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推捍是否放到尾舵机最內的孔??

檢査尾軸軸承(要拆出來)是否完整順暢°

最里面的孔了,尾波全拆了重新安装,轴承全换NMB的了。。。

网友D:
420 尾舵机 已用了多久, 它的平均夀命比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0 尾舵机 已用了多久, 它的平均夀命比較短!

全新的机子,从头到尾还没10个起落,基本都在调试

网友D:
尾傳皮帶不能太緊,參看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傳皮帶不能太緊,參看說明書

皮带紧也试过,松也试过。。。现在起飞后轻微变化油门,尾巴还跟着晃来晃去的。

网友:
最後檢查 - 尾漿夾內的軸承看過了未有,也是要打出檢驗的!

网友:
换个陀螺仪吧

网友:
同楼上,换个陀螺仪试试吧。万念俱灰要不得的

网友:
两个胶中间再加个那种铁片试试?

网友E:
这破问题这么久了还没搞定
陀螺延迟是0吗
L臂螺丝别拧太紧
实在不行陀螺下面垫一元硬币
尾翼倒向一边,左右行程是否一致
拍点细节照片,拍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破问题这么久了还没搞定
陀螺延迟是0吗
L臂螺丝别拧太紧

你说的都检查了,现在除了把问题归纳给尾推虚位和尾桨夹虚位,已经查不到其他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感度和油门、螺距曲线

网友:
250 也試過用十元八塊美金的陀螺儀,也沒有問題,尾巴晃是機械性的binding。

网友:
楼主出掉算了……

网友F:
我虚位巨大的天龙尾巴也没像你这么折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虚位巨大的天龙尾巴也没像你这么折磨人!

我入250就是买来折腾的和学习的,不是用来飞的。金鱼尾不严重,只是偶尔小瓢一下,我是希望可以调到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虚位巨大的天龙尾巴也没像你这么折磨人!

请教下这位模友,你的机子离地后,快.速上下推油门摇杆,尾巴会出现小幅度的摆尾么?还是怎么快.速变化螺距,尾巴动都不动?

网友G:
LZ,我一直玩杂交250,你的问题也折磨过我,有副翼无副翼皮带轴传都试过,也想了好多办法,但大动作油门时,尾巴都或多或少有摆动,别去太介意,只要认为调到最佳了,就只管飞,习惯了就不觉得它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我一直玩杂交250,你的问题也折磨过我,有副翼无副翼皮带轴传都试过,也想了好多办法,但大动作油门时, ...

谢谢你,你这么说,我心里舒服多了,这可能就是所谓小鸡的精度缺陷。飞可以飞,就是悬停的时候看着有些别扭,一直想折腾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位模友,你的机子离地后,快.速上下推油门摇杆,尾巴会出现小幅度的摆尾么?还是怎么快.速变化螺距,尾 ...

会的,都有,但可以调总距补偿……

网友H:
我和lz状况完全一样,不同的是gp750 425m,搜论坛所有关于250的帖子也没搞定,本来改无副翼的买了飞跃的fbl头,结果发现上面印的是200明显小一号后来退了,目前落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和lz状况完全一样,不同的是gp750 425m,搜论坛所有关于250的帖子也没搞定,本来改无副翼的买了飞跃的fbl ...

我的已经接近搞定了,上天后油门大起大落会小甩,尾巴时不时会小抖一下,这两个问题不影响飞,250这大小的机子精度也就这样了,总结这几天的经验,想弄到大机那样的程度是不可能的,除非自己开模做双推,把尾巴搞到一点虚位都没

网友H:
请教一下怎么搞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怎么搞的,谢谢

你的机子情况不知道,我的机子总结一下就是.
1,尾巴虚位太大,干涉严重,新手安装也存在一点问题,安装蟹爪的时候胶水都打到铜套了.
2,顺滑度,一定要做到松开拉杆,尾轴垂直地面的情况下,尾推会从上往下掉...这里就要检查L臂,蟹爪,桨夹是否顺滑.
3,检查尾轴承,我亚拓尾波,桨夹的虚位都很大,轴承我全部都换了,当然,如果以上两点做完金鱼尾已经达到可以接收的程度,这一步可以忽略.
4,静顺滑过关,检查动顺滑度,通电,让尾浆转起来,用手控制L臂或者拉杆变距,看看是否顺滑,不连接尾舵机的情况下,推到接近撞墙松手,尾推会因为离心力(貌似是离心力)的作用回到重点.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金鱼尾最大的源点就是顺滑,其次是振动影响陀螺仪判断,最后才是舵机了(此观点纯属个人感觉)

网友:
调飞机很要命,买新飞机要钱。舍钱舍命,自己看着办

网友:
建议调高油门曲线、降低螺距曲线再试试。

网友:
不用多调了,至少我见过的250都是尾巴多少有点问题的,到了能接受可控范围就好了。小机最主要毛病还是虚位问题。250这个级别尾巴其实最难搞,安装你描述的状况你的250尾巴已经调到很好了。如果同样的尾巴状况出现在120级别上又不会太在意了,因为幅度更小,更可以忽略,而向上的450级别虚位没这么大,基本都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直接出了

网友H(2014-02-13):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情况不知道,我的机子总结一下就是.
1,尾巴虚位太大,干涉严重,新手安装也存在一点问题,安装蟹爪 ...

过年闲时间比较多,按照你的办法把鸡鸡从新调整了一下,现在基本可以飞了,原先主要问题是尾轴滑套不顺滑有点涩,断掉球头扣给油门,用手波动尾滑套不能回中,处理以后现在好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没注意就是球头扣太紧,用球头加工了一下现在金鱼基本看不到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飞起来以后有时会浑身抖(大部分时间),不知道什么问题,怀疑是浆不平衡,用的10元的木浆,那位大侠知道麻烦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年闲时间比较多,按照你的办法把鸡鸡从新调整了一下,现在基本可以飞了,原先主要问题是尾轴滑套不顺滑 ...

机身抖你可以检查一下全机身螺丝是否松动,特别是马达座,中间的主轴固定座,检查主轴轴承是否因为磨损增加旷量,检查主轴横轴是否弯曲,中联桨夹是不是变形,如果机子没炸,基本就是松螺丝或者轴承老化的问题吧。还有,齿轮也应该检查一下,一些东西是自然老化的,不是不炸,他就会好好地。

网友I:
LZ,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一绝招(一般人俺不告诉他):试试790设置的最后一项:尾舵延迟量!分别试试0和100时鸡鸡的状况,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机械上除了保证顺滑和减小虚位旷量外,还有一个办法解决锁尾问题:适当加大尾桨尺寸。办法是自己用合适厚度和硬度的塑料片做两个尾桨,请确保形状一致并做好平衡。你又会发现一只不一样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一绝招(一般人俺不告诉他):试试790设置的最后一项:尾舵延迟量!分别试试0 ...

0和100早都试了,效果一样,这机子的金鱼尾最大的原因就是尾巴虚位巨大,你没看错,是巨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0和100早都试了,效果一样,这机子的金鱼尾最大的原因就是尾巴虚位巨大,你没看错,是巨大。。。

如果虚位不能减小,那设置是不能成为绝招了。只能加大尾桨了

网友J:
楼主还是出掉吧,200元不要遥控器及接收机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还是出掉吧,200元不要遥控器及接收机收了。

要么就给点建议,纯调侃有意思么?我400元收,你有多少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虚位不能减小,那设置是不能成为绝招了。只能加大尾桨了

其实目前状态飞起来很不错,机子相当的稳定,就是偶尔会出现10°以内的小金鱼,不影响飞行。外场飞基本不在意这个,GP790锁尾的效果还算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么就给点建议,纯调侃有意思么?我400元收,你有多少来多少。

我估计是轴承的问题,我的450也是这样,有段时间一直有震动,这个震动造成陀螺仪不锁尾。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问题依旧。后来一横心把全机所以轴承全部更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最近调250觉得顺滑比震动更重要,鸡鸡震动跟原来差不多,原先感度低了大金鱼没尾巴,感度高了尾巴摆的一塌糊涂悬停都费劲,调了以后现在可以对头对尾航线,不过感觉离翻还很远,如果改成无副翼应该更好飞,k8手上有现成的,亚拓原则的大概200大洋有点贵,飞跃的不靠谱拿200的冲250明显小一号而且大浆夹虚位很大,买了后来又退了,哪位朋友给个好建议

网友K:
1  把尾舵机联乚臂的球头扣拆掉  只 拆掉大奖 把油门开最大 用手掰乚臂 看看是不是很容易掰动 如果阻力大 就有问题 要注意安全别被尾桨打到  顺滑与否其实应该这样判断    2 把感度调到最大试试看 看有没有金鱼 3 我已前也用 420锁尾 感度调最大120就没金鱼尾了  调小了就有 后来换kst215 感度 50就没金鱼尾 了  调最大一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1  把尾舵机联乚臂的球头扣拆掉  只 拆掉大奖 把油门开最大 用手掰乚臂 看看是不是很容易掰动 如果阻力大  ...

就是照这办法调的,不同的是油门没有打那么高感觉一点危险,我只打到30~40%,现在感度调到70,尾舵机现在是425,手上没215只有115完了换115试验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L:
楼主有强迫症,能飞就行了,不要那么顶真

网友L:
看过所有楼回复,说的都很好,金鱼小抖确实折磨人,我觉得每种锁尾舵机都有自己的特点,行程速度不同,反应速度不同,出现的金鱼尾也不同,尾总成顺滑很重要,但我认为极度追求顺滑并不是解决金鱼尾的必经之路,在尾舵机端用手推拉拉杆,尾推、滑套、蟹爪、尾中联感觉不到明显的钝涩,就不要再追究顺滑了。说了这么多,有一点没有人提起,我也是最近意识到,就是尾舵机舵臂或是舵盘螺丝拧得过紧,松一松或是磨掉一点齿轮套,使舵臂舵盘转动顺滑,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M:
就是尾舵机舵臂或是舵盘螺丝拧得过紧,松一松或是磨掉一点齿轮套,使舵臂舵盘转动顺滑,我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舵机盘和舵机连接不要把那颗螺丝宁得太死,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网友:
换陀螺仪试,不行再换尾舵机

网友:
尾舵机臂球头装在最靠近中心的孔才对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就是尾舵机舵臂或是舵盘螺丝拧得过紧,松一松或是磨掉一点齿轮套,使舵臂舵盘转动顺滑,我的问题解决了。   ...

说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说的不够清楚吗~

这个是个别问题吧,舵盘一般都不会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的不够清楚吗~

确实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个别问题吧,舵盘一般都不会干涉

我原先舵臂球头神差鬼使的装在了,舵盘下面也是靠舵机的那一侧就是有干涉,先在已经挪到上面来好了,不同的是别人从尾部看舵机在机身左侧,我的在机身右侧。

网友H:
总结点经验,飞机没调好以前不要急着飞,新手心热飞机到手就急着飞,发现金鱼尾就然后看论坛发现这个机金鱼很普遍以为机机就这样子,然后一通瞎飞,飞状态不对自己技术也不咋地,然后炸了几次仍一边落灰去了。
所以搞这个一定要有耐心,最近过年闲时间比较多,刚好看到lz这个帖子花些时间总算把机机调的差不多了,总算可以爽飞了,多谢lz让我的250重见天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结点经验,飞机没调好以前不要急着飞,新手心热飞机到手就急着飞,发现金鱼尾就然后看论坛发现这个机金鱼 ...

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最重要的是各位魔友可以爽飞

网友:
250还是不玩了

网友L(2014-10-31):
入了250plus,终于看到了不金鱼的250!

网友:
只要细心调试,都不会金鱼尾
2台250均无金鱼尾路过。250se+250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