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20D02S对不了频,滴滴两声一直快闪!

楼主(2014-01-03):
急!120D02S对不了频,滴滴两声一直快闪!请大师

网友A:
一.先清除接收机的固定id,二.关闭遥控器的固定id.三.开接收与遥控器对频成功后再设定固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先清除接收机的固定id,二.关闭遥控器的固定id.三.开接收与遥控器对频成功后再设定固定IP。

我没有02的短路练,super cp的线能吗,对应的线是第一跟第二条,也就是白红二线,我把这线插到插槽上还是闪等了几分钟还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先清除接收机的固定id,二.关闭遥控器的固定id.三.开接收与遥控器对频成功后再设定固定IP。

再请教,若是没有设置固定ID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如果清除ID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只能找厂家了。

楼主:
已解决,在这里要谢谢老猫跟聪少的指导,原来是三轴接收机,就因为我控没刷神控所以对不上频,现在终于搞定了祝大家爽飞

网友:
搞定了就好,祝贺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2014-02-18):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在这里要谢谢老猫跟聪少的指导,原来是三轴接收机,就因为我控没刷神控所以对不上频,现在终于搞定 ...

怎樣刷的,可以幫助一下嗎,在論壇看了但也不明白啊!

网友(2014-03-25):
难道是不小心固定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