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加速度计怎么校准都是这样的??

楼主(2014-01-03):
看泡泡的视频对着做的、每次用的方法都不一样 怎么回事呀

空板也是样子的

空板同样的顺序做的

网友A:
你要做的事情:
1、确定固件刷的成功;
2、校准方式没有问题
3、在地面站状态图测试
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只能换货。

网友B:
稳压坏了 TPS79133DBVR

网友:
APM是2.5还是2.6?2.6的还要主义GPS安装方向,可以查看我的帖子~~~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C:
这个出现好多次了吧?这是3.3V稳压不稳,目前的办法是退回卖家换一个

网友:
Bad Gyro Health,陀螺仪有问题

网友:
看我的帖子,可能是已知硬件问题。

网友:
刷3.01便没Bad Gyro Health了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之前是类似自己没事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坏了 TPS79133DBVR

这只能修?

网友:
最新的固件v3.1會將你的apm 內3.3v 穩壓壞了的事實這樣表現出來,除了修沒有別的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事情:
1、确定固件刷的成功;
2、校准方式没有问题

我在地面站里面看了是V3.01的固件了,校准的方法都是一样 甚至连动作的方向等待的时候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了吧

校准的时候的方向是一样的,步骤一样的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出现好多次了吧?这是3.3V稳压不稳,目前的办法是退回卖家换一个

我的板子还是新的,当时我忘记量了,那几天不是进来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坏了 TPS79133DBVR

可惜的是前几天不能进来,要是看到了我一定好好的检查一下,我已经寄回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