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ISION电池改外场充电

楼主(2014-01-03):
精灵电池太贵买不起在外场只能玩一次很不爽,然后想办法改外场充电。材料很简单大家都能找,下面看图:
第一步:材料常见的T头 用两个剪下方向一致的粘在一起

第二步:来张正面的旁边粘一个塑料块防止插头插反

第三步:注意要把T头原来那个弹片掰断,防止把电池接口撑大了接触不良。

第四步:做好的插头转接成标准的XT60注意正负极不要弄反了,不清楚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

做好的插头正面外观很丑见笑了

第五步:连接B6使用串充档为电池充电,电池内部电流限制到4.4A.经测试充一块点正好一个小时。

网友:
弄成防呆插头会安全很多

网友A:
还有精灵的充电器只需要稳定电子输入就行,只是个电源。楼主那样不对吧,楼下补充

网友:
一塊電池能飛20分好了!帶個三塊因該可以飛很久!邊充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精灵的充电器只需要稳定电子输入就行,只是个电源。楼主那样不对吧,楼下补充

兄弟不仔细看帖,呵呵!这个是防呆的一边厚一边薄反了插不进去。还有这个输入电压必须要12.6V的低了充不满,高了你就是考验电池的耐压。你能找到合适的12.6V电源吗?

网友B:
插头都是一个方向,充电时可千万要加小心,别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都是一个方向,充电时可千万要加小心,别插错了!

又是一个不仔细看帖的插头一边薄一边厚反了插不进去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把原装插头剪断中间用T或XT60接上,出门的时候拔下来,只带个插头就行了

网友:
11楼好主意

网友:
没这个必要,增加风险,毁电池。平衡功能呢??

网友:
飞翔真会玩,我还折腾我的1代呢

网友:
请问改好后如何使用A6充电器充电呢

楼主:
我没有A6没试过,如果A6有串充功能的话就可以!

网友C:
我买了B6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成成12.6V充!我这个是imax的B6貌似选择3S的就是11.1V,4S就变成14.8V 请教楼主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B6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成成12.6V充!我这个是imax的B6貌似选择3S的就是11.1V,4S就变成14.8V 请教楼 ...

对啊,我的也不知道然后设置1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