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加电以后遥控油门拉到底飞机还是不停地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3):
s800加电以后遥控油门拉到底飞机还是不停地转是什么原因?请问各位大仙。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遥控器是否已经校准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遥控器是否已经校准正确?

请问遥控器怎么校准,谢谢

网友B:
用调参软件设置一下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调参软件设置一下遥控器吧。

好的,谢谢

网友C:
遥控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不能归零了,用微调调到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不能归零了,用微调调到低吧

网友(2014-04-24):
调参里选择立即停止模式

网友:
赶快重新设置 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