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精灵1代用3S 5000mah电池的可能性

楼主(2014-01-03):
看了一下某宝上3S 5000mah  25-35C 11.1v-5C电池很多,宽度和厚度比精灵原电池大1cm左右,长度就不用说了,最少多出3-4cm,重量在380-400克之间。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把现在的精灵电池仓扩大,塞进这种大毫安的电池增加续航时间,不知道能多飞几分钟?

网友:
有电池架,上两块电池并联。dji的做法,应该不会推出一代的壳,或电池仓了。要不2卖给谁去

网友:
估计电池架不够长,精灵的电池架顶多3000毫安的了,5000和4200毫安不能装的吧

网友A:
直接担在起落脚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担在起落脚架间。

我第三块电池就是架在脚架上的呢

网友:
脚架上加一块板,或者粘两根碳棍,把5000的电池绑上去就是,加上云台和图传,可以飞15分钟。就是飞机太重了,飞得不是很舒服。

网友B:
我改了,飞了23分钟,加狗和图传,起飞重量2.5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飞了23分钟,加狗和图传,起飞重量2.5斤

只用一块5000的电池就能续航23分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一块5000的电池就能续航23分钟吗

5200毫安达普电池

网友:
上精灵2的原装桨

网友:
不考虑动力冗余的 配置就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飞了23分钟,加狗和图传,起飞重量2.5斤

飞了23分钟,加狗和图传,起飞重量2.5斤????严重怀疑!1.5公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