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老手----飞机调好了试飞机身向右斜,应该调哪里

楼主(2014-01-03):
求教高手老手----飞机调好了试飞机身向右斜,应该调哪里。谢谢了先

楼主:
飞机是无副翼的,陀螺仪是KB

网友A:
自己右倾斜还是右飘 要是右飘 是正常的 尾旋翼 推力

网友B:
应该调哪里

楼主:
是右倾斜,原来不斜啊

网友C:
机身姿态如果向右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是悬停总向右飘的话那就是问题了,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用遥控器的微调就可以解决

网友D:
我也有这问题,起飞的时候右倾严重,都要打到浆了,飞起来后正常

网友E:
首先一定要将十字盘机械调平,后续的调试就比较简单。论坛内有很多调十字盘的方法都可取

网友F:
顶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G:
我的K8也有此起飞时右倾的问题,飞起来后无问题。

网友H:
十字盘在推的时候不是一直水平的,飞起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