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650已经组装完毕,试飞了,算是起来了。求试飞经验

楼主(2014-01-03):
具体情况是乱飘。默认是自稳状态,一开定高就往上飞。只能手抓着gps不让飞跑。好害怕,650的在天上很吓人啊。

网友:
LZ,, 650的大家伙都亂漂了,還敢走近捉机子 ?  不是應該立馬降落嗎?

网友:
毛经验~~~~atg650光一个架子~~配置都不说么?啥飞控?

网友A:
装好了?上配置啊。

网友:
三无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了?上配置啊。

fpy4215电机            4个
simonk程序电调        4个
atg650反折叠架子     1个
apm2.6+6mgps       1个
富斯9遥控器             1个
3dr数字电台             1个1238碳尼龙桨           2对
4s5200mah电池       1个
我觉得是不是我的电机装的不到位,造成了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我都六轴  这里不能发帖 只能回复 大家看看  我准备升级一套六轴 航拍玩 http://bbs.mx3g.com/thread-441171-1-1.html 里面有试飞视屏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441171-1-1.html

网友:
帮顶http://bbs.mx3g.com/thread-441171-1-1.html

网友:
呃......完全没有任何的头绪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请问楼主,, 该校准的都校准了吗? 机子的重心调好了吗?
現用多大的槳? 几s的电?現时机机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會否过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y4215电机            4个
simonk程序电调        4个
atg650反折叠架子     1个

atg的架子,便宜的代价是要好好调平电机座,固定螺丝加固螺丝一定要上紧,不然会很松的。机架震动比较大,apm飞控一定做好减震,具体参照泡泡老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g的架子,便宜的代价是要好好调平电机座,固定螺丝加固螺丝一定要上紧,不然会很松的。机架震动比较大 ...

好的,受教。想问下,电机座是和中心架子保持水平还是相对于地面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受教。想问下,电机座是和中心架子保持水平还是相对于地面水平。

相对于飞控在一个水平面上,毕竟飞行姿态是受飞控陀螺仪影响的,不平的姿态不稳、震动和效率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飞控在一个水平面上,毕竟飞行姿态是受飞控陀螺仪影响的,不平的姿态不稳、震动和效率降低。

嗯,好的。我懂了,现在发现apm的水平线在地面上乱飘了。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我懂了,现在发现apm的水平线在地面上乱飘了。郁闷啊。

校准陀螺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陀螺仪啊。

今晚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