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老手----飞机调好了试飞机身向右斜,应该调哪里 ...
求教高手老手----飞机调好了试飞机身向右斜,应该调哪里。谢谢了先

楼主(2014-01-03):
求教高手老手----飞机调好了试飞机身向右斜,应该调哪里。谢谢了先

网友A:
调十字盘。

楼主:
谢谢,十字盘很平啊

网友B:
飞机起飞后飞机应该是相右边倾斜一点点 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什么飞机。。。 电直是正常的 其他就是不正常的了

网友D:
顺时针直升机悬停自然带右倾斜很正常 。 如果想检测飞机是否调试好,稳定以后脱控,保持三秒基本不动就是好的!个人理解,反正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