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低的钱自己动手做一个8通道的可靠FPV遥控一体机

楼主(2014-01-03):
  屏幕是7寸的,体积尽量做到最小了,材料有7寸液晶屏,DVR,1.2G图传接收,433,8通道舵机控制板,电位器,拨动开关,两个遥控遥感
  最近一直看到别人用遥控器改装FPV遥控一体机,自己也很羡慕,,但自己手上的DSX9不舍得拆了,别的遥控都是4通道和6通道的,感觉又不够用,看到了切糕的433,能用PWM方式控制433来遥控接收,而且这个是8通道的,,感觉这个不错,网上发现有个8通道的电位器控制的舵机控制器,正好可以配433,所以赶紧买了一套,试了试,,发现正好能用,,
    但是三段开关很麻烦,,因为单独测试舵机控制器时候,电位信号线跟两端线分别接的时候,正好可以实现三段开关,,,但是全部接好后,,三段开关就只能一半了,后来再其中一半另外再接了一个电位开关,,,三段开关是可以弄了,,但是有一个三段开关的中间位置,会抖舵,,,别的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绝对牛X啊

网友A:
面板是自己切的吗

网友B:
这边镶的

网友:
做的真不错,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自己切的吗

自己手工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边镶的

找不到好的包角的东西,,发现宝宝防撞角蛮好的,,哈哈,,不过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是透明的,里面的胶水痕迹会显示出来,最好是不透明的,可惜找不到

网友C:
赞一个先
感觉像是70年代的物件,很怀旧,我喜欢这种风格

网友:
哈哈燕舞牌录音机

网友D:
人体工程学方面还有待提高,这样手感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先
感觉像是70年代的物件,很怀旧,我喜欢这种风格

我同事都说像收音机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体工程学方面还有待提高,这样手感不是太好

没用硅胶包角时候手感不好,,包角后,感觉还不错,虽然没有人体学,但有了硅胶后,手感还满意的

网友:
本以为是录音机

网友E:
顶,没太明白楼主三段开关的接线,楼主在三段开关中间位置并一个接地电容试试,
另外你这个电位器控制舵机测试仪输出PWM很有才
但是一定要加一个稳压电源啊,否则供电电压不稳会全通道抖舵吧?

网友F:
好控,顶一个。但是433最好别离身体太近,你懂的。

网友G:
敢问楼主三段开关怎么买?带电位器吗?

网友:
太强大了,我也想搞个,中间镶嵌个平板,还能当地面站

网友H:
我是来支持LZ的,虽然我的思路和你不一样,但是做东西的辛苦,大家都懂。支持支持,另外我的一体化控走的还是集成模块化的路子,和LZ的完全开板单独集成类的是两个思路,我打算用5寸的屏来实现。7寸我觉得还是大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没太明白楼主三段开关的接线,楼主在三段开关中间位置并一个接地电容试试,
另外你这个电位器控制舵机 ...

接电容我去试试,,,,电压我有接的,我的舵机控制器电压时7.2V,已经用万用表量好了,用降压模块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我低压高压都试过,,就是有点点都多,就是其中一个三段开关的中间段,但是奇怪的是,我把舵机控制板拆下来单独测试了,就是好的,,而且我如果装电位器的话,完全好的,郁闷啊,,不过没事,大不了那个三段开关不用,还有一个好的呢

网友:
大大的好,向楼主学习!!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控,顶一个。但是433最好别离身体太近,你懂的。

懂呢,,哈哈,,小蝌蚪都会冬眠的,,,哈哈,,,我用小功率档位的应该没太大影响,500毫瓦,,相当于手机通话时候的辐射,手机信号差的时候,还有2瓦的辐射呢,,,用高功率档位时候,最好还是加天线延长线,把天线架起来用,这样信号也好,而且远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楼主三段开关怎么买?带电位器吗?

随便什么三段开关,,,但最好是买进口的,,,电位器另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来支持LZ的,虽然我的思路和你不一样,但是做东西的辛苦,大家都懂。支持支持,另外我的一体化控走的还 ...

我还有一个5寸的高清屏,,但屏幕大点看着爽,哈哈,,我是傻瓜方式改装的,不懂单片机等,,只是会投机取巧而已,,,我这个大小也还可以,,,不过还可以再缩小点点,,但怕影响1,2G被433干扰,,所以就放两端了,,,

网友I:
确实不错。 必须顶。希望有成品的出来。

网友:
支持DIY,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不错。 必须顶。希望有成品的出来。

哈哈,,成品到是可以考虑,,还可以赚点外快了,哈哈哈,,多谢抬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手工切割的,,,

碳纤用什么切的啊 好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用什么切的啊 好工整

哈哈,你被我骗了,我用亚克力切割的,然后贴上碳纤维贴纸,碳纤维太硬了,不好加工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随便什么三段开关,,,但最好是买进口的,,,电位器另外接的

淘宝上能买吗?搜索三段开关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能买吗?搜索三段开关找不到啊

你搜索摇头开关,或者拨动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索摇头开关,或者拨动开关

找到啦!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电容我去试试,,,,电压我有接的,我的舵机控制器电压时7.2V,已经用万用表量好了,用降压模块的,还 ...

你三段开关中间段怎么做的,换掉电位器应该是在电源和地之间串两个阻值相等的电阻,阻值用5K或者10K应该都可以,三段开关应该分别并到电源、串联电阻中间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三段开关中间段怎么做的,换掉电位器应该是在电源和地之间串两个阻值相等的电阻,阻值用5K或者10K应该都 ...

我其实也不懂的,,我在试验时候,在还没装机之前,舵机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电位器后的信号线直接短接电源端和底线段,可以直接变成三段开关,,但是装机后就不行了,一段可以,另一段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后来在两端短接直接分别再接了个电位器,就可以了,,又可以设置三段开关的行程,,,但是我设置的两个三段开关其中一个会出现抖舵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开始用手捏住控制板,抖舵就会好点,,估计是什么有干扰,我包了锡纸也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也不懂的,,我在试验时候,在还没装机之前,舵机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电位器后的信号线直接短接电源 ...

八成是你接线不对

左边是用电位器的,右边是用三段开关改的
按照这个图接如果不是舵机测试仪有问题就应该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也不懂的,,我在试验时候,在还没装机之前,舵机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电位器后的信号线直接短接电源 ...

另外,如果舵机控制器上有多余的地线最好把所有地线并联

网友J:
求解 DVR 记录速度和质量怎么样?尺寸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成是你接线不对

左边是用电位器的,右边是用三段开关改的

恩,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解 DVR 记录速度和质量怎么样?尺寸有多大

我忘了,你去搜索一下好了,价格就120块一个,速度没有什么感觉延迟的,用来黑匣子用用足够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忘了,你去搜索一下好了,价格就120块一个,速度没有什么感觉延迟的,用来黑匣子用用足够了,

这个机子我看过,但是标定的录像分辨率不够高,不知道具体怎么样,起码能录800*6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子我看过,但是标定的录像分辨率不够高,不知道具体怎么样,起码能录800*600吧

这个是我原始视频里面截图下来的,就这个清晰度

网友K:
433和1.2G靠的近 绝对会被干扰

网友L:
手感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感咋样?

手感还可以,之前没有包角时候手感不好,包硅胶边角后还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433和1.2G靠的近 绝对会被干扰

我先不开433,地面图传拉距到快接受不到信号后,分别打开高底功率433,对图传没有任何影响,图像显示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先不开433,地面图传拉距到快接受不到信号后,分别打开高底功率433,对图传没有任何影响,图像显示没有 ...

用的是哪种图传,几频道,没理由不干扰呀。我的433离1.2G1米远都有干扰,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的是哪种图传,几频道,没理由不干扰呀。我的433离1.2G1米远都有干扰,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没有用任何的屏蔽措施,就是带原来的壳装进去的,台湾的百特1.2图传,百特有很多假冒的,要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的是哪种图传,几频道,没理由不干扰呀。我的433离1.2G1米远都有干扰,你是怎么做到的?

频道不知道呢,我买来后就用默认通道玩的,我还有一个杂牌的,接受性能差好多

网友N:
最好能找到4寸 ISP屏的,确保能在户外用,你的7寸屏在户外基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好能找到4寸 ISP屏的,确保能在户外用,你的7寸屏在户外基本没法用

为什么呢,我有还有一个5寸的屏幕,觉得还是7寸的舒服好多,折光板我做好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我有还有一个5寸的屏幕,觉得还是7寸的舒服好多,折光板我做好的,

普通屏要很深的遮光罩才能在阳光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普通屏要很深的遮光罩才能在阳光下用

是的,我做了很深的够用了呢,哈哈,而且屏幕还算亮的

网友O:
弄个便宜的8通控来改,华科尔2801或者天地飞的8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弄个便宜的8通控来改,华科尔2801或者天地飞的8都是不错的选择

主要是fpv不需要遥控很复杂的设置功能,所以就直接用舵机控制器做了,一个板子才50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好的包角的东西,,发现宝宝防撞角蛮好的,,哈哈,,不过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是透明的,里面的胶水 ...

704硅胶

网友:
我也想要啊

楼主:
赶紧做一个,哈哈,舵机控制器才50元一个

网友(2014-02-17):
好顶赞。不太了解舵机控制器,这个东西可以微调行程中立点什么的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P:
很弓虽大。请教下楼主做这一台需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很弓虽大。请教下楼主做这一台需多少钱?

8通道曾程器,7寸雪花屏,DVR,1.2G接收,等,,一共10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Q:
高手在民间阿。。。。。。。。。。

哈哈,,谈不上高手,只是耍了点小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