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还没离地就向左边倾倒,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3):
飞越无副翼,k8,新手,起飞时候推油门,飞机还没离地就向左边倾倒,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看,具体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修正对不对

怎么看,具体说说

网友:
建议多去看看调试帖子  不是一句半句可以解释清楚的

网友B:
用手倾斜飞机。看舵机是不是反方向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倾斜飞机。看舵机是不是反方向修正

刚刚看了,左右是反了,怎么改过来呢

网友:
调试软件里面有,你要仔细看。楼主。以后飞机调好了。要先试试舵机的方向对不对,才能飞、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左右是反了,怎么改过来呢

晃动飞机,十字盘和机体反向,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十字盘始终力求保持水平!然后再看遥控器,这时候如果遥控器反了,直接设置逆转就行了!

网友:
在软件的“安装”里检查“安装传感器”设置是否正确。
也就是检查线和标签的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看来跟我一样,k8的毛病,传感器位置没设置对,k8的不能按设置图示走,一定要在调好个通道反向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试着找对的设置才行!不然修正方向极有可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晃动飞机,十字盘和机体反向,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十字盘始终力求保持水平!然后再看遥控器,这时候如果 ...

谢了,你企鹅号多少,有问题可以请教

网友(2014-04-27):
楼主名叫“离地翻“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先打尾舵,发现方向反了就在控里改一下正反,然后动飞机尾巴看修正方向对不对,不对就到陀螺仪上改

网友D:
有时候震动巨大的时候也会向一边倾,我已经碰到过了,起飞如果在地上跳的话,基本就会向一边倾。换了尾轴,减轻震动就可以正常起飞了。